[STM8] 我用ST-LINK V2+STVP 烧录程序一直OPTION BYTE programming failed.

楼主(2014-07-24):
Co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ST-LINK V2+STVP 烧录程序时一直这个,还有如下:
> Programming  OPTION BYTE area...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tool.
Wrong tool selection or check tool power supply or check that a previous session is closed.
Error : < OPTION BYTE programming failed.

每次要把目标车载机断电-关闭STVP-重新打开烧录程序-选OPTION BYTE ,要操作十几 二十次才才能烧录进去一次,:'(
而用STVD 连接另外一个学习板都没问题(偶尔会找不到tool,插拔下ST-LINK V2)
请高手指点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公司里的正版ST-LINK V2和自己山上的ST-LINK V2都一样。
也联系过微雪的技术支持,升级了ST-LINK V2固件,都没用。

楼主:
在网上看有的帖子说换 STLinkUSBDriver.dll 这个文件从4.0.1.2 到4.3.2.0都试过,还是没效果,郁闷啊

楼主:
,没有哪位老大来帮我看看问题

网友A:
电源,复位,不稳定;
烧写的线太长,板子不稳定都有可能啊;
降低烧写速度看看;

楼主:
降低烧写速度?请教下,怎么操作呢,谢谢!

楼主:
烧写的线最多15CM,
但是我看用STVD仿真的时候都很顺利的,我一直怀疑STVP软件或USB驱动的问题,但摸不到头绪。

楼主:
没人帮我看,我就结贴算了

网友B(2017-10-30):
在的,哥们,我的也是这种状态,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2018-03-31):
引用 网友B:
在的,哥们,我的也是这种状态,不知道怎么搞

烧录线接短点试试

网友D(2019-01-23):
   可能和系统也有关系。我的本本是win7 32们正常。 电脑是win7 64位就是不行。

网友E(2019-09-05):
我烧的芯片 STM8S003F ,电脑端工具是STVP. 和楼主一样的现象,也是烧不了,提示一样。
郁闷的要死。。。,
ST LINK V2是淘宝上买来的,U盘大小那种,USB接口的,保证驱动是OK,(烧录STM32没有问题)

网友E:
找到问题了:
烧录设置时,我们一般会选择右边两个栏内的选项,而把左边的Hardware一栏忘记选择,软件安装好之后左侧是默认RLINK,
而我们购买的工具大部分是ST-LINK,点选这个之后再返回软件,就可以正常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