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流保护电路没看懂,怪!

楼主(2014-07-24):
(图片)

网友A:
看不到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呢

来啦,有的时候不好传图。。  斑竹帮忙看看,没懂它的逻辑了

网友B:
等待大神解释。晚上11点回来看看

网友C:
2楼电路在输出过流时,Q3集电极电位降低,通过R4使Q2基极电位降低直至Q2导通。Q2导通后,Q3的基极电位将上升,直至Q3截止,从而实现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楼电路在输出过流时,Q3集电极电位降低,通过R4使Q2基极电位降低直至Q2导通。Q2导通后,Q3的基极电位将上 ...

嗯~那请问是怎么实现短路撤消后输出保持为零呢?通过Q1?还是分析不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那请问是怎么实现短路撤消后输出保持为零呢?通过Q1?还是分析不出... ...

短路撤销后,因R5的存在,Q2仍处于导通态,Q3依然截止。

网友E:
这个电路能否保证在Q3过流损坏之前可靠的关断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能否保证在Q3过流损坏之前可靠的关断呢?

合理选择动作门限及合理选择Q3的型号规格就可以保证。

网友F:
1:R2给C1充电到12V后Q1开始退出导通,R2xC1时间常数1mS.
2: Q3为PNP时,R3给C3充电到0.6V后Q3开始导通,R3xC3时间常数3.3mS.
3: Q3为PMOS时,R3给C3充电到4V后Q3开始导通,R3xC3时间常数3.3mS.

Q3为PNP和PMOS导通延迟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3的时间明显变长,换PMOS不导通是应该的。
对策1:1加大C1,减小C3。
对策2:C3并R3,上电瞬间Q3就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反馈输出的检测;
输出短路,将R5两端电压拉低,使Q2导通,继而使Q3截止;

网友A:
关于重新加电后才有输出:将C2两端电容放下电看看;

网友G:
电路有不合理的地方!…先看调整管Q3:PNP、没有偏置,而Q2的C、 E并在Q3的B、E之间。虽然Q1貌似偏置、靠C1启动、也只个时间常数!软启动?…关键是Q2不在放大区,因C、E只有0.7V …
Q3换NPN会让你惊喜!

网友H:
感觉可以去掉C3 ,不知道 C3 还有其他作用么??

网友I:
必须重新上电后才能再次有输出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电路有不合理的地方!…先看调整管Q3:PNP、没有偏置,而Q2的C、 E并在Q3的B、E之间。虽然Q1貌似偏置、靠C1 ...

如果Q3换成NPN的话,输出短路应该关不掉了吧?

网友G:
呆!…短路保护要跟随调整管!…B、E之间…
你对晶体管电路不了解呀!…虽然你贴了个电路,还是错误的…
三极管关断条件是什么?…

网友K:
Q1起到上电复位作用,Q1导通Q2截止,R3使Q3导通,输出电压通过R4回路保持Q2截止,电路正常输出;
当短路时,输出电压降低,使Q2导通拉高Q3基集使之截止,若此时输出不再短路,由于Q3截止,Q2的基集由R4R5保持导通,使Q3保持截止状态;
C2,C3起反馈加速作用,不应并接电阻;
换Q3,MOSFET应该也能用,需要注意的是GS电压不能超出最大限制,防止GS击穿。

网友L:
关键在Q1,R1,R5回路 如果电路正常工作 流过Q1的电流很小Uce压降比较小,相对后级的压降就比较大
如果电路故障Q1,R1,R5回路正常工作流过Q1的电流会增大,Uce压降变大,相对后级的压降就减小导致电路关闭
之所以换成MOSFET短路回复后电路有正常工作是因为MOSFET是一个压控器件

楼主:
前段时间太忙了,所以今天才来结贴。答案可以看给分的各位。谢谢chunyang大哥,经验不要太丰富。t.jm你说的对策2不是可取的,后面也有网友提到。换成MOS也是不可取的,MOS短路恢复后,输出也会恢复。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M(2014-10-24):
引用 网友C:
2楼电路在输出过流时,Q3集电极电位降低,通过R4使Q2基极电位降低直至Q2导通。Q2导通后,Q3的基极电位将上 ...

Q1不要上电也可以复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M:
Q1不要上电也可以复位吧?

Q1是做启动用的,该电路不存在什么“复位”概念。不要Q1,电路想启动只能靠C2、R4、R5回路在上电暂态时C2与R4节点的电位足够高才行,否则Q3导通程度不足,负载上的电源上升斜率就太小了,C2、R4、R5取值不合适时甚至会无法启动。所以,Q1电路是应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Q1是做启动用的,该电路不存在什么“复位”概念。不要Q1,电路想启动只能靠C2、R4、R5回路在上电暂态时C2 ...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