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xx 的 USB HS Device 有传说中的快吗?

楼主(2014-07-24):
480M, 把 FS 远远抛在后面, 哪位大侠试过? 能传多少 M/秒?

网友A:
理论不代表实际!

楼主:
查了新唐的USB范例,PLL2 都没有开启,所以 USB device 应该没在 HS 下,是否意味着 HS 是个摆设?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不代表实际!

理论是理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新唐的USB范例,PLL2 都没有开启,所以 USB device 应该没在 HS 下,是否意味着 HS 是个摆设?呵呵 ...

估计这个有点过了,不可能那么快,赞同

网友B:
楼主亲自实验一番

楼主:
问了新唐的 FAE,一问三不知,期待 下月七号的讲座了。

网友C:
应该都是理论值,塞朴拉斯RAM9核的USB3.0说可以达到1G,实测也只有三四百的样子,也没注意新塘的方案,估计是达不到的,不过能到二三百也不错了。。。

楼主:
472 板子的晶振用的是 12M,按手册上说 PLL2 只能产生 240M, USB HS 怎么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了新唐的 FAE,一问三不知,期待 下月七号的讲座了。

估计新塘的fae是实习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是理论值,塞朴拉斯RAM9核的USB3.0说可以达到1G,实测也只有三四百的样子,也没注意新塘的方案,估计 ...

理论值都是扯 ,实际应用基本打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472 板子的晶振用的是 12M,按手册上说 PLL2 只能产生 240M, USB HS 怎么能实现?  ...

换晶振

楼主:
新唐总部的 FAE 回复说范例都是 FS 速度下的, 为什么没有 HS  范例没有说明,最坏的情况是硬件问题,HS 实现不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唐总部的 FAE 回复说范例都是 FS 速度下的, 为什么没有 HS  范例没有说明,最坏的情况是硬件问题,HS 实 ...

硬件实现不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在写程序测试,到底有多快,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写程序测试,到底有多快,呵呵

楼主测试过之后记得贴个图,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G:
我的理解是,传输是2.0协议,物理层也是480MHZ. 实际传输肯定受限制于你device处理数据的能力.
如果你处理数据能力大于FS,那么肯定比FS快

楼主:
范例程序 USB 收发和 DMA传输竟然是查询方式,HS大量数据传输时MCU哪有空闲干别的,新唐写程序的人又是临时工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