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VSF平台之串口流驱动

楼主(2014-07-24):
既然,这两天还有时间,那就乘此机会多写一些。

虽然不是100%,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地方使用串口的时候是这样的:
void usart_send_byte(uint8_t ch)
{
    USART->DATA = ch;
    while (USART->STAT & TX_BUSY);
}

void usart_send(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
    while (size--) usart_send_byte(*data++);
}

首先,在不使用DMA的前提下,串口的数据收发使用VSF定义的流机制。
其实,流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本质上只是一个fifo,用户只需要操作这个fifo,中间层和底层的驱动代码,自动处理了数据的收发。

stream的结构和代码:
<code>
struct vsf_stream_t
{
    struct vsf_fifo_t fifo;
    bool overflow;
};

vsf_err_t stream_init(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vsf_err_t stream_fini(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uint32_t stream_rx(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uint32_t stream_tx(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uint32_t stream_get_data_size(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uint32_t stream_get_free_size(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vsf_err_t stream_init(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
    stream->overflow = false;
    vsf_fifo_init(&stream->fifo);
    return VSFERR_NONE;
}

vsf_err_t stream_fini(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
    REFERENCE_PARAMETER(stream);
    return VSFERR_NONE;
}

uint32_t stream_rx(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
    return vsf_fifo_pop(&stream->fifo, buffer->size, buffer->buffer);
}

uint32_t stream_tx(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
    uint32_t tx_size;

    tx_size = vsf_fifo_push(&stream->fifo, buffer->size, buffer->buffer);
    if (tx_size < buffer->size)
    {
        stream->overflow = true;
    }
    return tx_size;
}

uint32_t stream_get_data_size(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
    return vsf_fifo_get_data_length(&stream->fifo);
}

uint32_t stream_get_free_size(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
{
    return vsf_fifo_get_avail_length(&stream->fifo);
}
</code>
和VSF里的其他模块一样,代码都是基于面向对象的方式设计的。
stream其实只是把fifo重新封装了一下。

再来看看usart_stream:
<code>
struct usart_info_t
{
    uint32_t baudrate;
    uint8_t datalength;
    uint8_t mode;
};

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
    uint8_t usart_index;
    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_tx;
    struct vsf_stream_t stream_rx;
    struct usart_info_t usart_info;
};

static void usart_stream_onrx(void *p, uint16_t data)
{
    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 = (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p;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uint8_t byte = (uint8_t)data;

    buffer.buffer = &byte;
    buffer.size = 1;
    stream_tx(&usart_stream->stream_rx, &buffer);
}

vsf_err_t usart_stream_init(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
{
    stream_init(&usart_stream->stream_tx);
    stream_init(&usart_stream->stream_rx);
    if ((usart_stream->usart_index != IFS_DUMMY_PORT) &&
        (    core_interfaces.usart.init(usart_stream->usart_index) ||
            core_interfaces.usart.config_callback(usart_stream->usart_index,
                    (void *)usart_stream, NULL, usart_stream_onrx)))
    {
        return VSFERR_FAIL;
    }
    return VSFERR_NONE;
}

vsf_err_t usart_stream_fini(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
{
    if (usart_stream->usart_index != IFS_DUMMY_PORT)
    {
        core_interfaces.usart.config_callback(usart_stream->usart_index,
                                                NULL, NULL, NULL);
        return core_interfaces.usart.fini(usart_stream->usart_index);
    }
    return VSFERR_NONE;
}

vsf_err_t usart_stream_config(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
{
    if ((usart_stream->usart_index != IFS_DUMMY_PORT) &&
        core_interfaces.usart.config(usart_stream->usart_index,
                                        usart_stream->usart_info.baudrate,
                                        usart_stream->usart_info.datalength,
                                        usart_stream->usart_info.mode))
    {
        return VSFERR_FAIL;
    }
    return VSFERR_NONE;
}

uint32_t usart_stream_rx(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
    return stream_rx(&usart_stream->stream_rx, buffer);
}

uint32_t usart_stream_tx(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
    return stream_tx(&usart_stream->stream_tx, buffer);
}

vsf_err_t usart_stream_poll(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
{
    if ((usart_stream->usart_index != IFS_DUMMY_PORT) &&
        !core_interfaces.usart.tx_isready(usart_stream->usart_index) &&
        stream_get_data_size(&usart_stream->stream_tx))
    {
        uint8_t data;
        struct vsf_buffer_t buffer;

        buffer.buffer = &data;
        buffer.size = 1;
        if (stream_rx(&usart_stream->stream_tx, &buffer) == buffer.size)
        {
            return core_interfaces.usart.tx(usart_stream->usart_index,
                                            (uint16_t)data);
        }
    }
    return VSFERR_NONE;
}
</code>
大部分代码都非常简单,只是调用了stream的类函数来操作stream实例,以及调用interfaces->usart来操作底层的硬件。
usart_stream_onrx是usart_stream_init里设置给底层的接收数据的中断处理接口,操作只是把当前接收的直接送进rx的流里去。
接收数据使用中断的方式,主要是因为现在的ARM芯片,串口可以跑到比较高的速度(有的可以到几M bps),以轮询方式的话,非常可能会丢数据。
usart_stream_poll是在主循环里轮询的接口,只是判断串口是否有效,串口发送数据是否完成,tx流里是否有数据要发送。
如果是的话,从tx流读取一个直接,通过interfaces->usart接口发送出去。

应用层里,代码就相当简洁了:
struct usart_stream_info_t usart_stream_p0 =
{
    ......
};
static uint8_t usart_tx_buffer[128];

int main(void)
{
    vsf_buffer_t buffer;
    uint32_t size;

    interfaces->core.init(NULL);
    usart_stream_init(&usart_stream_p0);
    usart_stream_config(&usart_stream_p0, .....);
    while (1)
    {
        buffer.buffer = usart_tx_buffer;
        buffer.size = sizeof(usart_tx_buffer);
        size = usart_stream_rx(&usart_stream_p0, &buffer);
        if (!size)
        {
            buffer.size = size;
            usart_stream_tx(&usart_stream_p0, &buffer);
        }
        usart_stream_poll(&usart_stream_p0);
    }
}

当然,这里讨论的只是非DMA的usart流驱动,还是基于DMA的usart流驱动。
在poll里,一次可以发送多个字节,fifo可以有一个接口,可以读取连续的最大的缓存。

网友A:
这样子行吗 ?

void usart_send_byte(uint8_t ch)
{
    while (USART->STAT & TX_BUSY);
    USART->DATA = ch;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行吗 ?

void usart_send_byte(uint8_t ch)

可以,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优化方式了
只是,仍旧是阻塞的,需要再这里等待前一次发送完成,系统无法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A:
那就要启用中断或者D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启用中断或者DMA了

如果串口跑在4M速度下,不用DMA的话,应该就只有中断方式了吧,而且中断处理要尽量简洁,否则就容易丢数据。所以,串口中断里,只是收数据,不做其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