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图1是PL2303与单片机的原理图,具体连接是不是图2这个样子啊

楼主(2014-07-24):
我从网上下了一个图。
图1中,一个是ISP器件,标有RXD和TXD两个引脚;另一个是PL2303,标有RXD和TXD两个引脚,
请问实际接线是不是就是图2的样子啊?

还有,原理图中的ISP器件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A:
图中所画“ISP器件”是一个端子,和单片机的端子连接后就是图二的样子,当然VDD和GND也是连接上的。
ISP:在线编程的意思,图中的意思是说VDD\GND\TX\RX组成了一个ISP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