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VGS波形疑问

楼主(2014-07-24):
Mos采用高端驱动方式,源极接负载,图一是负载为阻性负载时,mosVGS波形图。电压从15V降到负5V,然后上升到0V
图二是负载为感性负载时的mosVGS波形,负载两端已经并联了肖特基续流二极管,mos两端已经加吸收回路。电压从15V降到4V附近持续T1时间然后降到0V,这个T1时间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延长,从几微秒到几时微妙。
现在的疑问是,当负载为感性时,mosVGS关断波形是否正常?尤其是T1时刻?望有类似经历的前辈给指点下。

网友A:
应该是正确的

感性负载存在没有弥勒平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确的

感性负载存在没有弥勒平台的情况

我的正好相反啊,就是带小的感性负载或者阻性负载时,VGS、波形就是下面图一的波形。当带大的感性负载时,VGS波形就变成了上面的图二波形了。现在就是担心关断是T1那一段时间过长对mos有什么影响。而且这个T1随感性负载的增大而延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