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5为什么UART4配置好之后,PA11脚就一直是低呢?

楼主(2014-07-24):
//USART2µÄIOÅäÖà PA0->4T PA1->4R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UART4);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GPIO_AF_UART4);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一使用之后PA11就一直是低,无法拉高了,谁能告诉我原因啊?:'(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µÄ´®¿ÚÅä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ART4,ENABLE);
                USART_ClearFlag(UART4, USART_FLAG_TC);
//NVICÅäÖÃ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第五句一加上,引脚复用之后PA11就无法拉高了,为什么呐?

网友A:
第5句里使用的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体, 在哪里赋值了, 所以成员都准确赋值了吗?

网友B:
PA11做uart的什么脚啊,查查手册看看那个pin能不能做tx or 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