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正负电源

楼主(2014-07-24):
有没有可能一个DC~DC的降压稳压,之后附加其他电路设计实现负电源输出,输出控制在5v,电流最大1A。各位大神们希望给点意见,方案啥的,我可以自己尝试。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boost

能不能稍微具体点,我大一的学生,刚接触

网友B:
5V输出DCDC很多。在用电荷磊的芯片输出负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输出DCDC很多。在用电荷磊的芯片输出负电压就行。

我找到了一款TI的LM2596貌似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款TI的LM2596貌似可以,谢谢各位

这是3A的。输出能满足你的1A要求。

网友C:
DC-DC Inverter,自己在Linear、ON或TI网站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3A的。输出能满足你的1A要求。

我擦,怪不对一至不对,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D:
是否需要隔离呢?常规的隔离电源模块都能实现负输出功能的(将输出反过来接就行了),输入电压要求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擦,怪不对一至不对,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怎么不对了。2596可以啊。有5V的12V的还有可调节的.输出支持电流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另外看你其他纹波有没有要求。另外你可以用TI软件设计。会出来一堆芯片。随便选。WEBENCH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对了。2596可以啊。有5V的12V的还有可调节的.输出支持电流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另外看你其他纹波有没 ...

嗯!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需要隔离呢?常规的隔离电源模块都能实现负输出功能的(将输出反过来接就行了),输入电压要求是多少? ...

可以深入研究,谢谢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