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红外发射电路的功率

楼主(2014-07-24):
兄弟最近搞了个红外遥控的装置,S8050的三极管驱动2个并联的5mm红外发射管,供电电压为5V,基级通过一个220欧的电阻连在芯片引脚上,电压为3.3V,集电极用了一个5欧的电阻做限流,就目前看遥控距离也差不多有5米,但是距离很多遥控器声称的10mi差距还很大,更重要的是角度不好,在5米的位置要对的很正才能遥控,但随机带的遥控器,发觉指着天上地下都能遥控,很是纳闷,难道是我买的红外管不对么?电路很难通过提升电压来改进了,但还有其他的方法么?请兄弟们赐教。

网友A:
10mi随便都可以做到

网友A:
200mA的发射电流就可以做到20米以上的距离。

网友B: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用单片机做了一个红外发射的话,那就是频率偏离了38KHZ.

网友C:
楼主调制了么?调制频率是否准确?接收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38K的频率是经过测量了的,而且我的程序中,调制频率、占空比都是变量,都可以设置,做些微调都没问题,接收电路就是家里的空调,对比的也是空调遥控器,没想到比起原装的只有3V电压的遥控器,竟然差这么多,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原装的TCL遥控器可以用手机轻松看到红光,但我的这个没有,昨天试着把并联换成了2个串联,发觉和之前仍然差不多。

楼主:
我改成两个二极管串联,然后直接将基级置高,测得的压降是3V,也就是每个管子1.5V的样子,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