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LM324能实现测0~2A电流吗?求一个这样的电流

楼主(2014-07-24):
要实现测0~2A电流功能,求高手给个图,谢谢

网友A:
测交流还是直流啊

网友B:
直流2A的话好办,采样电阻可以用0.1欧,满度就是0.2V,甚至可以用单电源供电,放大10倍就是0-2V。
交流的话麻烦一些,一般需要双电源,放大后要精密整流,再输出0-2V或0-2.5V。

网友A:
图,可以参考万用表的电流测量电路,IV转换后面加个运放就好了;

网友B:
我正好前几天画过一个直流1A测量的电路图,改成2A的如下:

上面的是同相放大,下面的是反相放大,注意接地点的不同,但输出都是以地为准。
如果想较高精度,0.1欧采样电阻需要4线线绕的,比例电阻也要选好的,运放选较高精度的比如LT1013,或者加调零。
如果想更改输出范围,改变R4或R6即可,但输出太高的话电源电压也要增大。
这只是原理图,没有滤波、保护、限流等,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加。LM358与LM424类似,但属于8脚双运放。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我要的就是测直流2A的,到时候按照你的电路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我要的就是测直流2A的,到时候按照你的电路试试 ...

恩;
你按楼上的电路试试,先通过取样电阻,IV转换;
再进行放大,放大倍数根据你后面的ADC输入范围进行选择;

网友C:
接个电阻到地,就可以转换成电压了,后面再进行电压放大或跟随;

楼主:
要给LM324N提供双电源,找一个-5V 300mA的芯片,这个大家应该用的比较多,呵呵,帮忙推荐一个

网友D(2014-09-05):
单电源运放好像不能测2V以下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