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程序烧写:USB,ISP,串口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4-07-24):
(无正文)

网友A:
我只知道ISP的是在线编程,STC和AT的单片机不一样。STC连的RXD TXD 。AT连的P1.6 P1.5还有其他两个口好像。
STC用的串口烧录,如果你电脑有串口接口,接个MAX232就能烧录。
没有的话就接PL2303 CH340之类的接到USB

本人菜鸟一只,有错的请LX大神指出

网友B:
如果仅指单片机程序烧写,USB 指的是此类单片机通过 USB 端口连接到上位机后,可以把自己枚举成一个 USB 设备,上位机软件通过与此特殊设备进行通讯,完成芯片查空、擦除、烧写、校验等工作。

ISP 指的是“在系统编程”,以前的单片机,都是在烧写器上烧写完成后,再装到板上测试(或完成生产),如果发现程序有问题,或者需要程序升级,就需要拆下来,重新烧写,支持 ISP 的单片机可以不用拆下来,用在线烧写器,直接在板上烧写。

串口烧写,这里的串口,一般指的是符合 RS232 规约的串口,如 STC 的单片机就支持此类串口烧写。再外延一点,SPI 接口也是串口的一种,AVR 的某些类型单片机就支持此类串口烧写。PIC 的大多数 FLASH 类型单片机支持两线串口烧写,而 ST 的许多单片机支持单线烧写。

支持串口烧写的单片机都可以被认为此单片机支持 ISP。

网友C:
这个跟单片机本身设计有关,目前很多在线编程的使用的SPI接口,STC用的是串口,STC之所以用串口是因为程序内部每次重启会先检测串口有没有ISP的数据流 有的话 就会接受并更新用户自己的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