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求一个16bit 双通道的ADC芯片

楼主(2014-07-24):
ADC要求:
1、16bit
2、双通道、4通道
3、外部参考电压
4、引脚数尽量少(控制在20脚一下)
5、最好IIC控制
条件比较多,呵呵,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8=2;4&p1539=Ext
到TI的选型界面选一个好了;
看了下没有IIC接口的,用SPI接口好了;

网友B:
大概有两种类型 ∑-△的 和 逐次逼近, ADS1255 CS5532这两个都是24位∑-△, 国产的有芯海的CS1242(不推荐),还是百度搜一下吧 一大片……

网友C:
到TI,ADI,LINEAR,MAXIM,台湾的富士晶等网站自己选一个好了;

网友D:
如果你对速度没有要求,我推荐AD7705双通道查分,如果闲贵有国产的可替TM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