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能发送MP3格式的文件吗

楼主(2014-07-24):
STM32用FATFS把SD卡中的文件读出来,然后通过USART发送给电脑或者其他的单片机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串口的速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串口的速度比较慢;

那要用哪个函数可以把MP3文件读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用哪个函数可以把MP3文件读出来

取决于你把SD卡挂在哪个接口上,SDIO?SPI?

总归都是XXX_ReadBlock()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把SD卡挂在哪个接口上,SDIO?SPI?

总归都是XXX_ReadBlock()之类的。 ...

我是用的是SPI借口的,找了半天没找到那个函数
有经验的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