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同时接收三个SCI通信,并用一个SCI发送出去解决办法

楼主(2014-07-24):
同时有3个SCI信号传入,用28335接收了以后并用一个SCI发送出去。有什么办法麽?我尝试了用SCI-A、B、C同时接收(中断收发),然后再统计发到SCIB发出去。结果是SCIA有变化,SCIB和SCIC都没有变化,然后没有数据发出。要怎么解决麽?

网友A:
同时接收你是将传入的一路信号分了三路后再送入A、B、C了吗
建议你先把信号分别送入三路  调通三路后在作别的
还有对于28335来说    中断同一时间只能相应一个
这个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是来此三个不同板子的不同的SCI信号过来,我的想法是分别使用SCI-A、B、C来接收,然后再通过赋值的方法,让SCI-B发送出去。考虑可能是中断会有冲突,但是这三路SCI的寄存器是不一样的嘛,理论上应该三路SCI是可以同时启用的啊。
@zhangmang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来此三个不同板子的不同的SCI信号过来,我的想法是分别使用SCI-A、B、C来接收,然后再通过赋值的方法,让 ...

是可以同时启动接收的    那就以你用SCI的FIFO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同时启动接收的    那就以你用SCI的FIFO功能吧

我是用的FIFO

网友B(2015-03-10):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发现相似的程序SCI-A/SCI-B运行得了但SCI-C 无法进入中断,无论发送和接收都是一样

网友C(2016-03-24):
楼主,您好,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同时启动接收的    那就以你用SCI的FIFO功能吧

您好,我刚刚接触DSP,您的回复我不太懂。请问如何利用SCI的FIFO功能实现多路SCI同时接收数据?(我现在只知道同一时刻CPU只能相应一个中断,如果把不同的SCI写入不同中断,就像您楼上的帖子所说的,可能就不是同时的了)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D(2017-02-14):
解决没 我也遇到了 望指教

网友E:
这些数据是怎么合并的?

网友E:
如果是字符串,应该在收到结束位的时候才能发送。

网友F:
这个具体的是怎么一回事的,,还不很清楚的

网友G:
这个关于HCI的通讯的还没开发过的

网友H:
接收到的数据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H:
F28335能够同时处理多个SCI通信

网友I:
使用中断接受数据,接受完整之后,发送就可以了。

网友I:
你单独调试一下另外两个接口试试看

网友J(2020-02-17):
请教个问题,stm32能否模拟SCI,通过SCI和dsp通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