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选频电路

楼主(2014-07-24):
如图所示的LC并联选频电路,从方波中选出想要的频率,方波是由有源晶振提供,稳定性很高,但是所选出的正弦波频率稳定性不是很高,有一定的波动,请问这是LC并联电路的Q值较低,选频特性不明显所致,亦或是其它的原因,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将R换成LC的效果可能好些。

网友B:
sL+1/Cs / R + Ls + 1/Cs

-->  LCs^2 + 1 / LC s ^ 2 + RCs + 1

。。。。。。。。。。。。。。。。。。

太湿的这个推倒公式,惊天地,泣鬼神!

网友C:
方波频谱中有基波、3、5、7、...等谐波。楼主是选基波还是选谐波?
波形不好可能是Q值不高,其他波滤不净,也可能是谐振频率和目标频率有偏差

网友D:
从楼主首帖图来看,方波信号可能是个近似电压源,串联了一支电阻后增加了信号源内阻。
之所以串联电阻,是因为LC并联电路无法从电压源方波信号中选出某频率信号,故而串联电阻使其具有电流源特性。
如果该方波信号源带负载能力够强,其实用LC串联电路来选择楼主所需要的基波或者谐波信号更好一些。

另外,楼主也没有说清楚是要选出哪个信号:基波还是某次谐波。楼主也没有贴出波形图来说明“所选出的正弦波频率稳定性不是很高,有一定的波动”。如果分布非常稳定,无论选出几次谐波,都不会“频率稳定性不是很高”。幅度可能会变化,频率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D:
LC并联选出基波

网友D:
LC并联选三次谐波

网友E:
你应该用LC滤波。

这个电路。

无法保证幅度的稳定。

也就是说不同频率幅度必定不同。

网友E:
你也可以用R+L+C的方式。

就是RLC震荡电路。

此时低频的幅度在转折频率之前是固定不变的。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幅度稳定的信号。

网友E:
你这个电路。

应该说是错误的。

网友D:
LC串联选出五次谐波
注意五次谐波幅度远大于方波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换成LC的效果可能好些。

谢谢,将R换成LC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

意思是将R换为串联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频谱中有基波、3、5、7、...等谐波。楼主是选基波还是选谐波?
波形不好可能是Q值不高,其他波滤不净, ...

你好,我要选择的是方波中的基波频率,比如1M的方波,我选则出1M的正弦波,要想达到lc并联谐振,需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和电感,但是实际上市场上很难买到恰到好处的电容电感,因此实际电路的谐振频率与期望得到的正弦波频率有所偏差,我觉得这是频率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LC谐振频率和輸入的方波频率有偏差之故,降低R值有所改善。

你好,LC谐振频率和方波频率的确有偏差,降低R值有所改善的原理,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

应该说是错误的。

这个电路主要错误的地方在哪里?谢谢

问道于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首帖图来看,方波信号可能是个近似电压源,串联了一支电阻后增加了信号源内阻。
之所以串联电阻,是 ...

你好,我要选出方波中的基波信号,实际电路的频率稳定性是百分之一左右,实际电路的谐振频率肯定与方波信号的频率有有偏差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主要的原因,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要选出方波中的基波信号,实际电路的频率稳定性是百分之一左右,实际电路的谐振频率肯定与方波信 ...

恐怕你还没有搞清楚LC谐振频率与方波输入信号频率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的方波信号频率多少?所谓频率“不稳”,你是怎么知道的?示波器看的还是频率计测量的?从开始输入方波信号到看出“频率不稳”用多长时间?滤波得到的正弦波幅度是否有变化?这些信息不交代清楚,难以对你解释清楚。
若是怕LC回路谐振频率与方波频率有微小差别影响“频率不稳”,按照我8楼图,稍微改变一下电容数值或者电感数值就看出来了。

网友A:
回17楼:谢谢,将R换成LC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
用LC串联代替R,别的不说,输出幅度大3倍。

失谐达20%,这如何比较?

网友A:
   我的思路是:LC串联谐振,电路两端阻抗最小,代替电阻,输出幅度能够最大化。由于我的电路参数没有设置好,条件不一样是不能比对的。现在借重8楼电路仿真。

串联谐振再并联谐振,这是正确的。不知道楼主看得出来看不出来23楼和24楼之异同。

网友G:
22楼说得对
经过基波选频后沒有“频率稳定性"问题
有波形问题也有幅度问题

网友D:
Q值约31,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

网友D:
Q值约为31时,经选频后总谐波0.842%。

网友H:
LC的Q要足够,R要够大,将电压源变成电流源。谐振参数不需要很精确,用低通都可以选出基频,那精度要求本身就不高

这个确实,这类振荡器本身就只有基频和高次谐波。。。低通就可以。。

网友D:
其实前页11楼逗兄已经说得再清楚也没有
Zlc/(R+Zlc)
其中Zlc和R为复阻抗。

此电路与电子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电工学或者说是电路分析的内容。

网友D:
若使用三阶RC低通滤波来选出基波,可得到约2%的谐波含量,比LC滤波稍差,不过波形也还看得过去。

网友D:
如果LC回路失谐(LC谐振频率不等于方波频率),则滤出的正弦波与方波不同相。
这可以作为是否失谐的依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若使用三阶RC低通滤波来选出基波,可得到约2%的谐波含量,比LC滤波稍差,不过波形也还看得过去。 ...

低频的,还可以用无限增益或多路反馈有源RC,一片双运放就可以把效果做的超过LC,而且成本可能还低。

没错。用有源滤波,体积小,成本低,还不易受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要选择的是方波中的基波频率,比如1M的方波,我选则出1M的正弦波,要想达到lc并联谐振,需要选择 ...

选频性能和允差需要协调:

如图1,对3次谐波抑制比很高,但通频带太窄,谐振频率偏10%(电感或电容约偏10%)性能就差很多。

如图2降低电阻R2,对3次谐波抑制比降低,但通频带宽了,谐振频率偏10%(电感或电容约偏10%)性能不会差很多。

另外,注意电容电感不能太小(元件、走线本身的寄生电容电感带来的误差会增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要选出方波中的基波信号,实际电路的频率稳定性是百分之一左右,实际电路的谐振频率肯定与方波信 ...

“方波是由有源晶振提供,稳定性很高” --有源晶振稳定性是PPM级的。。。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E: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LC谐振频率和輸入的方波频率有偏差之故,降低R值有所改善。

正好相反,应尽量增大R值

网友G:
艹,弄了半天却是个周年回锅贴!

网友I:
LC并联的Q值与外部R无关;接入R的输出是分压的结果,由于频响不同,分压比不同,R该取大小的问题一算便知。
幅度的不稳原因之一可以是:稳定的方波频率落在滤波器的斜坡上,如同鉴频,随着滤波器频率的移动,发生幅度的变化,Q值越高,幅度变化越大。

网友G:
楼主表述的是“频率”稳定性!
1,完全可以推测,搂主的“晶振稳定性”和"选频稳定性"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
2,k5的3个图,并未给出重点标示,却也看不到与频率稳定性有关信息
3,jz说幅度,既与频稳无关,更是信口开河:你当方波是频谱连续基波频偏啊

网友G:
首贴中"所选出的正弦波{频率稳定性}不是很高"已经明确
老老实实针对电路问题去寻求技术方案是本分,别去幻想“突破创新”啦!别当那3个大忽悠为导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表述的是“频率”稳定性!
1,完全可以推测,搂主的“晶振稳定性”和"选频稳定性"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个 ...
3,jz说幅度,既与频稳无关,更是信口开河:你当方波是频谱连续基波频偏啊

你真懂假懂啊?你知道鉴相器原理吗?既使方波频率、幅度都稳,基波落在不稳的滤波器中心频率以外的斜坡特性上,当滤波器中心频率因不稳定移动后,输出幅度能不变吗?
这是个相对移动的关系,别一根筋。明白了吗?

网友G:
说是信口开河,还来劲儿了,开的不是一般河简直是天河!
天下所有选频回路都不可能正好落在fo上!有啥问题?
jz你什么LC作周期性自行变值仿真?

仿真?跟本帖有关系吗?从出的仿真课题可见...,你能再让人看得起一点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说是信口开河,还来劲儿了,开的不是一般河简直是天河!
天下所有选频回路都不可能正好落在fo上!有啥问题? ...

你过脑子没有还是就没那个筋?
谁说要落在fo上了?fo移动代表着斜坡的移动;再者,滤波有带宽,基波落在带宽内就可以了,这么基本的概念还要拿来当棒槌。出错不可笑,可笑的是还狂妄ing。

网友G:
你不仅狂妄无知,装神弄鬼,更恬不知耻
我们叫“3次谐波”你叫“3倍频”
我们叫“覆盖系数”你叫“压控带宽”
楼主要“频率稳定”你弄“幅度降低”
k5仿真“幅度变化”你狡辩“滤波器不稳”
你哪点儿对得上?装什么内行?装什么博学?
你只能胡弄k5这样涉世不深者

好家伙,连带king555一起打击。。。你至于么。。

网友I:
我们叫“3次谐波”你叫“3倍频”

馒头还叫馍。你要是习惯了这两种常用叫法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我们叫“覆盖系数”你叫“压控带宽”

压控带宽可以包括高低频具体的频率范围,信息更丰富、准确。覆盖系数k=2,在1-2GHz域是超宽带,在10MHz域是一般带宽。仅k=2,含义有限。

楼主要“频率稳定”你弄“幅度降低”

既使楼主没提幅度稳定问题,有人在讨论中提到:
经过基波选频后沒有“频率稳定性"问题
有波形问题也有幅度问题

就算我“装博学”指出幅度问题有“幅度不稳定”的可能及其原因,你一开始指出来就没争论了;而你偏偏要跟我辩几轮、在秀了你的“博学”后,再说没需求。可笑不?

k5仿真“幅度变化”你狡辩“滤波器不稳”

纯属无的放矢。我说滤波器不稳,跟k5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能胡弄k5这样涉世不深者

涉世深不深跟技术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从人品到部分技术领域水平远在你之上,你没有资格和权力随意贬低别人。你在这个论坛中算得上是最爱恶语伤人的人,许多人忍气吞声不理你是怕惹一身臊。你应该认识到,你攻击人的低代价纵容了你恶行的养成,你“胜”之不武。以牙还牙、礼尚往来都无可厚非。希望你改掉爱呲牙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