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三极管导通电压】这个基本概念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假如一个三极管,它的导通电压是0.7V,截止电压是0.3V。

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0.7V导通电压是指使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的基极电压吗?0.3V截止电压是三极管完全截止时的基极电压吗?

那么,当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处于0.7-0.3V之间时,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谢谢!!!

网友A:
要考虑基极和集电极电流讨论是否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基极和集电极电流讨论是否饱和。

我知道啊

网友B:
顾名思义

网友C:
三极管是否导通,一个看条件,另一个也要看要求。
条件主要指Ic和Vce,Ic越大则导通所需要的Ib也越大、导通后Vce也越大;
要求主要指hFE,有时也看hfe,前者指Ic/Ib之比,后者指微小区间的切线放大率,很多功率管按照hFE=10定义饱和,也有高放大倍率管定义的比较高的比如100,实际用的时候一般在10到100之间。
另外,到底条件和要求如何,也要看选的什么管子,管子的性能与类似、功率、耐压等关系密切。

至于具体数值,差异自然很大,最好去查厂家的数据表。
饱和Vbe在0.7V左右或者更大,功率管子在较大电流下就比较大,很多超过1V;
饱和Vce范围就更大了,有的超过1V,也有的不到0.1V。

另外,饱和区和放大区有个过渡过程,Vce和Ic/Ib都是逐渐变化的。

最后,Vbe到底多大能让三极管导通或截至,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用半对数坐标画出来,甚至Ic与Vbe的依赖关系接近直线,比如某小功率通用三极管Vbe=0.7V时Ic是100mA,0.6V是0.8mA,0.5V是15uA,0.4V是0.3uA,0.3V是8nA,0.2V是150pA,0.1V是3pA。因此,0.3V也不能使三极管完全截至。

(以上分析基于硅管)

哈哈^_^O(∩_∩)O哈哈~
兄弟伙,你是复制来的吧???哈哈

网友D:
这个电压:它不是个定义,是个概念理解是个常见范围是个近似取值

先不要谈饱和,好吗

可以打赌,5楼的每一个字都是从键盘上敲出来的,最后面的数据属于自己以前实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它不是个定义,是个概念理解是个常见范围是个近似取值

先不要谈饱和,好吗 ...

问题是楼主已经提到了“饱和”和“放大”。

哪儿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是否导通,一个看条件,另一个也要看要求。
条件主要指Ic和Vce,Ic越大则导通所需要的Ib也越大、导通 ...

兄弟伙,你是复制来的吧???

楼主:
我的问题很简单:0.7V导通电压是不是使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的基极电压?不要考虑啥基极电流什么的了!!

楼主:
如果考虑啥电流,我在基极上加0.1V电压,串一个0.1欧姆电阻,电流可以1A了!!难道也能导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很简单:0.7V导通电压是不是使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的基极电压?不要考虑啥基极电流什么的了!! ...

无从说起的问题。
基极对发射极电压0.7V,该三极管可能饱和,也可能未饱和。基极对发射极电压0.3V,该三极管仍然是可能饱和,也可能未饱和。
不给出其它条件,此“很简单”问题根本无法判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考虑啥电流,我在基极上加0.1V电压,串一个0.1欧姆电阻,电流可以1A了!!难道也能导通??? ...

你对单独一个PN结的伏安特性好像还没有什么定性的认识,更不用说定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伙,你是复制来的吧???

要说是“复制”来的,确实是。因为任何一本讲到BJT放大电路的书上都有。
但据我所了解,lymex并非简单copy,而是针对你的问题而发。

楼主:
那,老大,你来说说吧,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老大,你来说说吧,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吧?

简单的,6楼和5楼已经说过了。
详细的,看例如谢嘉奎《电子线路 线性部分(第四版)》第1、2章,《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第四版)》第1章。

网友F:
这样讨论,到最后也没个定论,不了了之了。

导通电压,确实有个定义,我手头这本书的脚注处有说明,就简单两句话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讨论,到最后也没个定论,不了了之了。

导通电压,确实有个定义,我手头这本书的脚注处有说明,就简 ...

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说是“复制”来的,确实是。因为任何一本讲到BJT放大电路的书上都有。
但据我所了解,lymex并非简单cop ...

有一次网友跟帖说我整篇抄袭,我与他说保证原创,让他提供连接。结果从日期上就能看出,实际对方是整篇抄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

你们讨论先。
导通电压要适用于二极管,BJT,FET,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器件,必然要求定义中不应该出现0.7V,100mA等之类的数字,否则这个定义容易失效。

网友G:
VI特性曲线等各类曲线是辅助理解的好途径,模电通常不要试图得出数字电路那样的明确的结论,这种“功利化”思维无助于学习模电,个人看法。

“VI特性曲线等各类曲线是辅助理解的好途径”。同意。

网友G:
语言和数学描述是很难全面的,参数曲线包含丰富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语言和数学描述是很难全面的,参数曲线包含丰富的信息。

那是因为你的书面语言不够强大吧?嘎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的书面语言不够强大吧?嘎嘎

pjy所说完全正确。
某些情况下,一条曲线(或者曲线族)、一个方程(方程组)所表达出的内容,是任何语言(汉语、英语……)所无法表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VI特性曲线等各类曲线是辅助理解的好途径,模电通常不要试图得出数字电路那样的明确的结论,这种“功利化” ...

想真正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很多技术原理是需要熟悉,只想“简单”很有可能只会皮毛不能解决项目的一些实际问题。三极管开关数字电路也要考虑基极电流是否足够让三极管适合作“开关”,即便是MOS管电路,如果是大电流高频电路也要考虑上升沿和下降沿,因而需要注意栅极驱动电流,否则MOS会很热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