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外接一个芯片的FSMC问题

楼主(2014-07-24):
STM32外接一个16位芯片的开发板,Demo给的是FSMC的GPIO口定义,ADDR和DATA是互连的,那我要让芯片读写数据和普通的用GPIO读数据有啥区别?还是怎么给,比如我缓冲区有一个16位的数据,要写给芯片,芯片是怎么读,最好能写一段代码给我,十分感谢。

网友A:
芯片读写数据,要比GPIO快得多,操作也简单,而且可以使用DMA功能,节省CPU的时间。

最好上官网找对应芯片的例程,资料很全的。

网友B:
可以参考官发或者黑金开发板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读写数据,要比GPIO快得多,操作也简单,而且可以使用DMA功能,节省CPU的时间。

最好上官网找对应芯片 ...

你指的官网是哪个官网啊?我只会用简单的GPIO写,但是它定义了FSMC,就不知道怎么写了。方便的话能留个QQ交流吗

网友C:
看看demo的原理图,数据线和地址线的接法以及代码对fsmc的配置,配好了一般读写相应的地址即可
www.st.com  www.stmcu.org

网友D:
其实代码很容易,  外部 IC 被 FSMC 分配在外设地址 比如 0x60000000, 读写这个地址就是了.
比如:
short  Var = *(short*)(0x60000000);   // 强制地址读取

关键是硬件连接, 及怎么配置 FSMC, 不铺开详述了, 请仔细看一下 FSMC 章节, 参考一下官方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