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片间通信问题

楼主(2014-07-25):
如题 求大神们指导一二

网友A:
什么速率的,说详细些

网友B:
看什么FPGA了

三个等级吧

1)用IO管脚直接连接 这个曾经做到过几兆的数据率 bits/s 简单,普遍能用。

2)用FPGA的差分管脚,这个硬件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匹配电阻,走线要一般50欧姆阻抗,这个速率看手册吧,具体没在FPGA间试过

3)如果FPGA够高端,带硬件LVDS的话,直接用模块。可以有现成的协议。但是挺贵的。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关键点有三:
1、片间时钟需要统一,如前级芯片的时钟需要传到后级
2、数据传输需要使用通信协议的方式加包头来防止数据出错
3、那就是fifo咯

网友C:
我说的是pianjianzhilian

网友A:
低速的话SPI接口即可

网友D(2014-09-02):
fpga片间通信么问题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