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一块紫光扫描仪电路,谢谢+更新图

楼主(2014-07-25):
更新小电路板背面走线图(请结合后面的元件图分析):
注释:L1(电感)靠近C2那面的脚连接变压器(就是最大的那颗),靠近C1那面的脚连接C1、R2、R3、D1,

大家好!我的扫描仪是紫光的,瘫痪好几年了,最近买了电烙铁,所以我想自己尝试维修一下。记得几年前我在这里求助过一次,那时我还以为那颗烧焦的元件是电容,后来在大家的目测和帮助下,被判断为是一颗电感。其实到现我也不知道这台扫描仪的故障所在,当时就是用目测看到这颗电感的**有点烧焦了,我就手贱把它给拽下来了。

昨天又上电检测了一下,灯管不亮(不知是灯管也烧了,还是由于缺一颗电感造成的),一开始加电那个锯齿传送带会颤抖,说明马达是正常的。但是灯管车不运动。如果把灯管车用手推到轨道的中间,然后再加电,那么灯管车会向远离马达的方向缓慢移动(就像正常扫描那样),一直移动到靠岸后停止。灯管车上一共两个电路板,缺少的这颗电感就是其中那块较小的电路板上的。

我在某宝上找了几日,似乎专业名称应该是叫功率电感?因为没有电路图(随机不带,网上也找不着),只好选了一堆各种电感值的。是那种直插式的|(看起来像电容)。我看缺少这颗电感的电路板的位置上有个L1的符号,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一个L1的作用和取值范围的帖子,就再次又找到了这里。

希望各位电子达人能帮我参谋一下,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小弟不胜感激!先说声谢谢啦!

扫描仪一共有三块电路板。这是灯管车上的,最小的一块电路板,旁边还有一块中等大小的电路板。这块小电路板上的L1被我手贱拽下来了。打算买一堆各种电感值的,一个个测试着补上去。为了大家能看得更清楚,我把各个元件符号都标记了一下,请帮俺看看,这块电路板在总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的?还有那颗L1在这个局部电路中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扫描仪灯管和滑轮,小电路板就安装在滑轮附近

这是马达和马达附近的大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大提供资料!再弱弱地求一下,请求大大有木有紫光A600型扫描仪的说明书或电路图?

楼主: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看来也只好如此了,用目测和碰运气的方法了。特别感谢@tyw 大侠的帮助与挽尊!结帖了。

网友B:
光看你的一堆描述,没有图,也不好说什么了。如果这个电感只是滤波器的一部分,用一根短线来替代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你的一堆描述,没有图,也不好说什么了。如果这个电感只是滤波器的一部分,用一根短线来替代也可以。 ...

已上图!求大侠帮忙看一下,真心希望能修好她,因为这台扫描仪是具有非常纪念意义的,对我来说。

楼主:
这人气真是气人啊,看来大侠都很忙,不多等了,礼拜一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图!求大侠帮忙看一下,真心希望能修好她,因为这台扫描仪是具有非常纪念意义的,对我来说。 ...

L1反面连线到哪里?把这部分线里画一下就容易分析了.

网友C:
小电路板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日光灯的变压器,和家用的日光灯一个原理不过电压没那么高。还有是扫描车的起始位置检测。
大电路板应该是ccd检测电路板。
手机看不清楚,如果电感损坏很可能驱动电路还有其它损坏,感觉楼主的知识还是不足,至少用万用表量个器件好坏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反面连线到哪里?把这部分线里画一下就容易分析了.

大侠你好,连线图已经更新,请帮忙分析分析。

我目测的用文字描述一下:L1(电感)靠近C2那面的脚连接变压器(就是最大的那颗),靠近C1那面的脚连接C1、R2、R3、D1,

另请大侠帮忙估算一下这颗电感值,我现在不知是买值大的焊上去还是买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路板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日光灯的变压器,和家用的日光灯一个原理不过电压没那么高。还有是扫描车的起始 ...

谢谢大侠如此专业及详细的回复,我刚更新了小电路板背面的走线图。

我目测的用文字描述一下:L1(电感)靠近C2那面的脚连接变压器(就是最大的那颗),靠近C1那面的脚连接C1、R2、R3、D1,

请大侠于百忙之中抽时间帮俺分析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话说总是在即将结帖的时候出现转机,让我一次次看到希望,这不算是食言,看来是天助我也。

网友C:
自己对着实物把电路图画下来,行话叫抄板。
日光灯是千伏以上的交流驱动的,所以24V左右的直流会通过震荡产生交流高压,一般是一个变压器输出的无稳振荡器,相关电路并不复杂不过需要你自己学习,网上搜电子镇流器有不少图,区别是您的机器是直流24V升压,家里的日光灯是交流220V升压。我认为解决问题所获得的知识/经验远比电器本身有价值。如果你无意在电子行业发展,最好请别人帮着维修,毕竟术业有专攻。

tyw
在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对着实物把电路图画下来,行话叫抄板。
日光灯是千伏以上的交流驱动的,所以24V左右的直流会通过震荡产 ...

大侠肺腑良言让俺感动,一定谨遵大侠教诲!俺会加倍努力学习滴!其实俺自幼就对电子电器感兴趣,就是未系统学习和钻研过,将来也确实未必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俺的深长的电子情结是不会随着时间改变的,俺要继续把电子这个兴趣爱好培养下去,从业余向专业慢慢靠近,就算不能达到专业的水平,俺也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准备结帖了,不知积分能结给多个人还是只能一个人,俺先试一下,首先要把积分给@tyw 大侠,他是第一个回复俺的,又帖了好多资料给俺。如果不能多人共享结帖积分,还请大侠见谅。晚上把配件买了,请等我修复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