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AD采样问题

楼主(2014-07-25):
为什么我用430内部AD采电压时   只要接上杜邦线   被测的电压就会变?

楼主:
难道是AD有内阻  要分压?

网友A:
设计AD电路的时候建议尽量不要用杜邦线,劣质杜邦线是铁芯的,劣质排针也是铁的,电阻比较大。
另外,杜邦线有时接触不好,也会影响电路的电阻

网友B:
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吧,,杜邦线质量不好的话会影响原信号的。

网友C:
这个我也赞成匹配电阻的设计考虑的啦。。

网友C:
万一不行的话,直接做个参数补偿的吧。

网友C:
参数补偿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办法的啊,不过是建立在大量的数据采集测试分析的基础上的。

网友D:
我想请问怎么做阻抗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