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602的显示程序出现乱码

楼主(2014-07-25):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msp430.h>

/*
* main.c
*/
void zhiling(void);
void mingling(char num);
void shuju(char x,char y,char *s);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0xf0;
P2DIR=0x18;
while(1)
   {
     zhiling();
     shuju(0,1,"a");
     shuju(1,1,"hello");
     _delay_cycles(500000);
   }
        return 0;
}

void zhiling(void)
{
  mingling(0x28);
  mingling(0x0c);
  mingling(0x01);
  _delay_cycles(2000);
}

void mingling(char num)
{
  _delay_cycles(16);
  P2OUT=0x10;
  P1OUT &=0x00;
  P1OUT=(num&0xf0);
  P2OUT &= ~BIT4;
  P2OUT=0x10;
  P1OUT &=0x00;
  P1OUT=((num<<4)&0xf0);
  P2OUT &=~BIT4;
}

void shuju(char x,char y,char *s)
{
  _delay_cycles(16);
  char data;
  if(x==0)
    mingling(0x80+y);
  else
    mingling(0xc0+y);
  for(;*s;s++)
  {
      data=*s;
      P2OUT=0x18;
      P1OUT &=0x00;
      P1OUT=(data&0xf0);
      P2OUT &=~BIT4;
      P2OUT=0x18;
      P1OUT &=0x00;
      P1OUT=((data<<4)&0xf0);
      P2OUT &=~BIT4;
  }
}

网友A:
有for(;*s;s++),s++后,data数据肯定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