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磁悬浮振动问题

楼主(2014-07-25):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参数不好,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参数不好,产生振荡。

只有这个因素吗?我也改了很多次,但是抖动就是无法消除,最好的时候也就只悬浮了十几秒就抖掉了

网友B:
这真是太高级了啊

网友C:
I参数,误差控制

网友D:
请问您的位移采用什么传感器,控制磁悬浮的高度

网友E:
P值调小点~

网友F(2014-11-02):
震荡不能收敛,减小比例或者增大微分。先不要用积分,最后才调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