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反馈取样点的疑问

楼主(2014-07-25):
如题,开关电源反馈取样点是选择输出端pi型滤波的电感之前还是之后?为什么?

楼主:
只看不顶呀

网友A:
俺不懂开关电源。
从算法的角度讲:前级数据更具实时性,后级数据更具稳定性。

网友B:
不一定,要看情况,
我有一款产品就是交直流分开反馈,直流取滤波后,交流取滤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