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这个程序执行结果总是错误呢

楼主(2014-07-25):
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这个程序无论PC发什么,结果都是Error!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sda=P2^0;                 //PCF8591串行数据线
sbit scl=P2^1;                 //PCF8591串行时钟线
uchar flag,a;
unsigned char flag_uart,flag_time,flag_on,a,i,t0_num,ad_val;
float ad_vo;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数码管延时
                for(j=110;j>0;j--);
}

void delay() //IIC总线延时
{;;}

void init()        //IIC总线数据线时钟线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start()//开始条件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

void stop()//终止条件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e()//应答条件
{
         uchar i=0;
         scl=1;
         delay();
         while((sda==1)&&(i<255))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向PCF8591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从PCF8591读出一个字节
{
        uchar i=0,k=0;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delay();
return k;
}

uchar read_channel(uchar channel)//PCF通道选择函数
{
        uchar num;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e();
        write_byte(0x40|channel);
        response();
        start();
        write_byte(0x91);
        response();
        num=read_byte();
        stop();

        return num;
}

void serinit()//初始化
{
        TMOD=0x21;
//        SCON=0x5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ET0=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显示子函数
{
        uchar bai,shi,ge;
        bai=value/100;
        shi=value%100/10;
        ge=value%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d;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b;
        wela=0;
        delayms(5);
}

void main()
{
        init();
    serinit();
        while(1)
        {
                if(flag_uart==1)
                {
                        flag_uart=0;
                        ES=0;
                        TI=1;
                        switch(flag_on)
                        {
                                case 0: puts("Turn on ad!\n");
                                                TR0=1;
                                                break;
                                case 1: printf("Turn off ad!\n");
                                                TR0=0;
                                                break;
                                case 2: puts("Error!\n");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if(flag_time==1)
                {
                        flag_time=0;
                        ad_val=read_channel(2);
                        ad_vo=(float)ad_val*5.0/256.0;
                        ES=0;
                        TI=1;
                        printf("The voltage is %fV\n",ad_vo);
                        while(!TI);
                        TI=0;
                        ES=1;
                }
                display(ad_val);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_num++;
        if(t0_num==20)
        {
                t0_num=0;
                flag_time=1;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_uart=1;
        if(a==1)
                flag_on=0;
        else if(a==2)
                        flag_on=1;
                else
                        flag_on=2;

}

网友A:
太长,没看完。看到你的I2C的启停程序---错了。
另,你的设备支持的最大速率是多少?IO口不需要设置输入输出,直接使用?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i2c没有问题,我串口调试的时候没有选择十六进制发送,:P谢谢你的帮助,我才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i2c没有问题,我串口调试的时候没有选择十六进制发送,谢谢你的帮助,我才找到原因 ...

你的I2C程序肯定是错误的,建议对照时序图修改很好。
短暂的使用没有问题,不代表他能够一直稳定的执行,
在做实验玩玩的时候可要考虑:如果是在实际项目中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