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这个电机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7-25):
各位坛友、大虾:
一下原理为一个减速直流电机的稳速电路,谁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样控制电机的?

网友A:
类似于稳压电路。稳定的是电机两端电压。

Rr 和 Rs 构成分压取样电路,CD6651 将 Rr 上的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输出调节电压给控制回路,控制回路再控制功率驱动的三极管调节电机的电流。如此形成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稳压电路。稳定的是电机两端电压。

Rr 和 Rs 构成分压取样电路,CD6651 将 Rr 上的电压与基准电压比 ...

相当于采样输入电压Vcc的电压,以及采样4脚的输出电压。
进而调整4脚电压大小,开稳定电机两端的电压?

楼主:
还请大神补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当于采样输入电压Vcc的电压,以及采样4脚的输出电压。
进而调整4脚电压大小,开稳定电机两端的电压? ...

(( Vcc - 取样电阻电压 )-( Vcc - 基准参考电压 ))* 调节系数 =》调节驱动三极管电流 =》调节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 Vcc - 取样电阻电压 )-( Vcc - 基准参考电压 ))* 调节系数 =》调节驱动三极管电流 =》调节电机转速。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啊,相互帮助,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