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我用DMP初始化MPU6050出现两个错误求指教啊

楼主(2014-07-25):
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mpu_configure_fifo complete ......
mpu_set_sample_rate complete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dmp_set_orientation complete ......
dmp_enable_feature complete ......
dmp_set_fifo_rate complete ......
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
mpu_set_dmp_state come across error ......
求指教我的MPU6050初始化有两个错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没人回还是自己回一个吧!!!!!!!!!!!!
这个为题在我这里只要是因为单片机通过I2C对MPU6050进行读写操作的频率太快,刚开始在QQ群里有人跟我说了这一点但当时还是不明白是怎么会事,
到今天上午才发现这个问题,贴上我这个问题说在的地方的图片。

网友A:
在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2015-04-18):
实在是高   我在linux上移植 也是这个问题  看来是器件问题    改成  #define LOAD_CHUNK  (1) 就可以了

网友C:
ompass not found.
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mpu_configure_fifo complete ......
mpu_set_sample_rate complete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dmp_set_orientation complete ......
dmp_enable_feature complete ......
dmp_set_fifo_rate complete ......
setting bias succesfully ......
mpu_set_dmp_state come across error ......
我用的是STM32+MPU9250,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D(2015-08-25):
引用 网友C:
ompass not found.
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你好,我是一个新手刚用mpu6050.能读原始加速度数据.但不知怎么用dmp功能.不知您是怎么用的?请教

网友E:
一般把I2C总线速度设置成100K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ompass not found.
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G(2015-10-05):
这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H(2015-12-16):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mpu_configure_fifo complete ......
mpu_set_sample_rate complete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plete ......
dmp_set_orientation complete ......
dmp_enable_feature complete ......
dmp_set_fifo_rate complete ......
mpu_set_dmp_state complete ......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程序就死在这了,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I(2016-11-15):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高   我在linux上移植 也是这个问题  看来是器件问题    改成  #define LOAD_CHUNK  (1) 就可 ...

666,确实可以,不过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

网友J(2018-11-19):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高   我在linux上移植 也是这个问题  看来是器件问题    改成  #define LOAD_CHUNK  (1) 就可 ...

改为1时等于在同一个可写的地址写了,所以看起来写入了,实际还是没有真正的写入。
原来的16是写到只读区域了,没有起到先选ban再写入的效果

网友K(2019-03-29):
dmp还是比较慢的,建议自己处理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