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FT的疑问

楼主(2014-07-25):
请问哈,我们用的stm32f103,想做FFT采样一个正弦波,但是为什么实部和虚部都在跳动,跳动的很厉害,但是幅度都算出来差不多。请问哈怎么稳定FFT采样后的实部和虚部,是不是要定一个初始采样点才行???

网友A:
你的电源或者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B:
正弦波本身稳定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本身稳定点的吗?

正弦波是稳定的,能不能用FFT测出这个正弦波的相位啊? 把这个正弦波变为方波输进单片机,外部中断作为采样的同步信号,这样可以嘛???

网友C:
实部 虚部 还受采样的初始时刻影响 也就是正弦信号的初始相位
采样不能完全和正弦信号同步 变化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部 虚部 还受采样的初始时刻影响 也就是正弦信号的初始相位
采样不能完全和正弦信号同步 变化是正常的 ...

我将正弦信号变为方波后输进单片机,通过上升沿开始触发ADC采样,然后进行FFT,处理完了之后再进行下一个上升沿触发ADC。这样的实部 虚部应该可以稳定下来吧? 可以算出这个正弦波的初始相位了嘛??

网友D:
应该是触发采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将正弦信号变为方波后输进单片机,通过上升沿开始触发ADC采样,然后进行FFT,处理完了之后再进行下一个 ...

可以
你可以把采样的原始数据打出来 这样就好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