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4-07-25):
最近在用一个H860驱动模块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器用stm32。但是驱动器是5v的,stm32能驱动吗?

网友A:
H860的具体型号是啥啊?

网友B:
不超过总电流,可以。

网友B:
我驱动5个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超过总电流,可以。

现在的问题是:设置360度,大概只转300度左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驱动5个是没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设置360度,大概只转300度左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860的具体型号是啥啊?

h860 牌子是小金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设置360度,大概只转300度左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细分大些,可能是丢步了。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B:
首先要确保你的脉冲数是对的(单片机部分),然后再查丢步(控制驱动板部分)。先用代换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驱动器上有个全流/半流拨码开关,拨到全流问题就解决了。不过原理不是很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设置360度,大概只转300度左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C:
如果在要求高的场合,比如航天,你用3v电平驱动5v接口,出事就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