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501写入FLASH问题?

楼主(2014-07-25):
想问一下各位在读写FLASH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下面的这种情况?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写入的地址完全不对啊。。。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点~先多谢各位

楼主:
;*******************************
;读取FLASH校验状态
;*******************************
STATUS_CHECK
                MOVLB                3
                MOVLW                CHECK_STATUS_LO
                MOVWF                PMADRL
                MOVLW                CHECK_STATUS_HI
                MOVWF                PMADRH
                BCF                PMCON1,CFGS
                BSF                PMCON1,RD
                NOP
                NOP
                MOVF                PMDATL,0
                MOVWF                CHECK_STATUS
                RETURN

;*******************************
;ERASE FLASH
;*******************************
ERASE_FLASH
                BCF        INTCON,GIE        ; Disable ints so required sequences will execute properly
                MOVLB        3
                MOVF        ADDRL,0        ; Load lower 8 bits of erase address boundary
                MOVWF        PMADRL
                MOVF        ADDRH,0        ; Load upper 6 bits of erase address boundary
                MOVWF        PMADRH
                BCF        PMCON1,CFGS
                BSF        PMCON1,FREE ; Specify an erase operation
                BSF        PMCON1,WREN ; Enable writes
                MOVLW        55h  ; Start of required sequence to initiate erase
                MOVWF        PMCON2 ; Write 55h
                MOVLW        0AAh ;
                MOVWF        PMCON2 ; Write AAh
                BSF        PMCON1,WR  ; Set WR bit to begin erase
                NOP        ; NOP instructions are forced as processor starts
                NOP        ; row erase of program memory.
                BCF        PMCON1,WREN ; Disable writes
                BSF        INTCON,GIE ; Enable interrupts
                RETURN

;*******************************
;written to FLASH
;*******************************
WRITE_FLASH
                BCF        INTCON,GIE                ;关闭全局中断
                MOVLB        3        ;选择bank3
                MOVF        ADDRH,0                ;加载初始地址
                MOVWF        PMADRH
                MOVF        ADDRL,0
                MOVWF        PMADRL
                MOVF        LOW_DATA_ADDR,0        ;加载初始值
                MOVWF        FSR0L
                MOVF        HIGH_DATA_ADDR,0
                MOVWF        FSR0H
                BCF        PMCON1,CFGS                ;配置PMCON1
                BSF        PMCON1,WREN                ;使能写操作
                BSF        PMCON1,LWLO                ;加载写锁存器
LOOP_FLASH
                MOVIW        FSR0++                        ;加载低有效位第一个字节
                MOVWF        PMDATL                ;
                MOVIW        FSR0++                          ;加载高有效位第一个字节
                MOVWF        PMDATH                ;
                MOVF        PMADRL,0                ; 检测低地址位是否为’00000‘
                XORLW        0x0F                        ; 检查是否在16位地址的最后
                ANDLW        0x0F                        ;
                BTFSC        STATUS,Z                ;Exit if last of 16 words,
                GOTO        START_WRITE                ;
                MOVLW        55h                                ;闪存编程解锁序列
                MOVWF PMCON2        ;Write 55h
                MOVLW        0AAh                ;
                MOVWF PMCON2        ;Write AAh
                BSF        PMCON1,WR        ;将WR置1开始写操作
                NOP                                ;
                NOP                                 ;
                INCF        PMADRL,1                ;继续加载递增的锁存地址
                GOTO        LOOP_FLASH        ;写下一个写锁存器
START_WRITE
                BCF        PMCON1,LWLO        ; 开始写闪存
                MOVLW        55h                        ; 闪存编程解锁序列
                MOVWF        PMCON2        ; Write 55h
                MOVLW        0AAh                ;
                MOVWF        PMCON2        ; Write AAh
                BSF        PMCON1,WR        ; 将WR置1开始写操作
                NOP                                ;
                NOP                                ;
                BCF        PMCON1,WREN        ; 关闭写使能
                BSF        INTCON,GIE                ; 使能全局中断
                RETURN

楼主:
或者有谁知道高耐用性闪存怎么用吗?只要存几个数值啊。。。汇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