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2个PMOS一个NMOS集成一起的芯片吗?

楼主(2014-07-25):
有的话求型号,谢谢啦!

网友A:
8205A,电池保护板中常用的。

网友A:
#2L。   晕,俺看成"2个NMOS集成在一起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L。   晕,俺看成"2个NMOS集成在一起的芯片了

恩- - 好像没有我要找的这样的吧,找到了一个N和一个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 好像没有我要找的这样的吧,找到了一个N和一个P的

是的,一般都是N沟道 和 P沟道分开封装的。
如果有找到了一个N和一个P的, 应该会有2个PMOS和2个NMOS集成一起的

网友B:
2P1N的没有的

网友C:
如果电压、电流、尺寸 要求都不高,可以看看:  MC14007
有两个PMOS、两个NMOS,还有一个简易的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