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225基准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如图输出的端不稳定有时候会是5.9V,求高手帮忙。

网友A:
pin3 加个1uF的电容抑制噪声试试。

网友B: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我们用过美信的样品,好用!买了100片,不能用。

网友C:
拿示波器看看。

网友D:
MAX6225是一个不错的基准,输入输出无需加任何电容,或者加任何容量任何类型的电容都可以,输入电压范围也很宽,包含了12V。
如果输出不对,要么接错,要么损坏,要么假货,或者负载问题或强干扰。
怀疑损坏可以换另一片看,怀疑负载问题可以空载测量,怀疑假货只能从正规渠道再次购买。

网友E:
楼主哪里买的。你的输出没有负载直接了电容肯定没问题的呀。电路没虚焊或者万用表没问题吧。换个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买的。你的输出没有负载直接了电容肯定没问题的呀。电路没虚焊或者万用表没问题吧。换个万用表测 ...

上电之后,过段时间电压就跳变成5.8V左右。重新上电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买的。你的输出没有负载直接了电容肯定没问题的呀。电路没虚焊或者万用表没问题吧。换个万用表测 ...

换了好几块max6225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肯定电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电路有干扰

那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6225是一个不错的基准,输入输出无需加任何电容,或者加任何容量任何类型的电容都可以,输入电压范围也 ...

电路主要是运放和继电器组成,但是在继电器没有工作下,芯片不稳定。12V由开关电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