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速率,频偏,带宽,通道间隔 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4-07-25):
smartRF中没有参考设置,所有参数都可随意更改,但实际中却不能用,奈何?

已知:
Xtal = 26MHz
Modulation = GFSK
Base Frequency = 414MHz
data_rate = 10kBaud

求灵敏度最佳配置:
Channel spacing = ?
fdev = ?
BW = ?

网友A:
有430驱动cc1101程序么?能不能发我邮箱451625354@qq.com,谢谢你!

网友B:
我也是正想玩这个东西呢

网友C:
BW = 2*fdev + data_rate 这个可以参考贝塞尔曲线
Channel spacing 尽量大于BW

网友D(2015-05-15):
BW = 2*fdev + data_rate 这个可以参考贝塞尔曲线
利用这个曲线和cc1101的smartRF studio上的参数比较,250Kbps相关参数基本相同,但是2.4kbps就不同了。到底该如何设计cc1101的不同速率时各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