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 io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我在做一个开发板,基于stm32f107io管脚复用的关系搞不清楚,目标是尽量把f107的各种功能尽量同时打开而不是通过跳线或者分时复用。
如下,假如我只是使用了usart2的前4根线,也就是流控串口,那么此时ck信号线还能作为普通gpio用吗?

PD3
I/O
FT
PD3

USART2_CTS
PD4
I/O
FT
PD4

USART2_RTS
PD5
I/O
FT
PD5

USART2_TX
PD6
I/O
FT
PD6

USART2_RX
PD7
I/O
FT
PD7

USART2_CK
假如我只使用usart37816模式,那么此时pd12还能作为tim4_chi1或者gpio用吗?

PD8
I/O
FT
PD8

USART3_TX/
  ETH_MII_RX_DV/
  ETH_RMII_CRS_DV
PD9
I/O
FT
PD9

USART3_RX/
  ETH_MII_RXD0/
  ETH_RMII_RXD0
PD10
I/O
FT
PD10

USART3_CK/
  ETH_MII_RXD1/
  ETH_RMII_RXD1
PD11
I/O
FT
PD11

USART3_CTS/
  ETH_MII_RXD2
PD12
I/O
FT
PD12

TIM4_CH1 /
  USART3_RTS/
  ETH_MII_RXD3
PD13
I/O
FT
PD13

TIM4_CH2
PD14
I/O
FT
PD14

TIM4_CH3
假如我把pc4\pc5作为eth的信号线,那么pc2\pc3还能同时做为adc用吗?

PC2
I/O

PC2
ADC12_IN12/

ETH_MII_TXD2

PC3
I/O

PC3
ADC12_IN13/

ETH_MII_TX_CLK

PC4
I/O

PC4
ADC12_IN14/
  ETH_MII_RXD0(8)/
  ETH_RMII_RXD0

PC5
I/O

PC5
ADC12_IN15/
  ETH_MII_RXD1(8)/
  ETH_RMII_RXD1

网友A:
管脚重新分配定义过应该就能用吧,如果不分配估计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
一 假如我只是使用了usart2的前4根线,也就是流控串口,那么此时ck信号线还能作为普通gpio用吗?   可以
二 假如我只使用usart3的7816模式,那么此时pd12还能作为tim4_chi1或者gpio用吗? 可以做 GPIO用, 但不能做 TIM4_CH1用.
三 假如我把pc4\pc5作为eth的信号线,那么pc2\pc3还能同时做为adc用吗?           可以

原则是, 外设功能不能冲突.

网友C:
CK,没有配置为和串口相关的话,当然可以当普通IO用;

网友D:
我的答案是:三个回答都是Yes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的答案是:三个回答都是Yes

错了,看成F2了。F2每个GPIO有多路AF复用开关选择;而F1没有。

F1是多个AF或在一起的。于是答案和3楼版主一样。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搞清楚了,其实还是有规律的,我专门跑到芯片厂家问了,稍后整理奉上。

网友E:
只要没有设置为复用输出的IO,都是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做普通IO使用的.

网友F:
ADC也不属于复用功能,所以也不和其它外设冲突,设置为模拟输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