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识别

楼主(2014-07-25):
在DSP上做车牌识别,跑两次程序,第一次能识别车牌,第二次程序直接就挂掉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也不好判断    应该是软件bug
你说的第二次是复位重启后还是重新上电
车牌识别的看到坛里有人做个   建议你描述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