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移动电源充电部分

楼主(2014-07-25):
请大家看下,这是一个输入USB1为5V/1A给电芯充电的部分;后面BAT+为18650电芯3节串联,那最高电压差不多在12.7V。这里没有升压电路,如何5V/1能给12.7V充电?还有ZD1我看有的电路图没有加,可以吗?
主要是:5V/1A能给3串的电芯充电吗?

网友A:
你的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挂了

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B:
利用PWM给电感储能,然后给电池充电。这是DC-DC升压芯片内部的电路。通过控制三极管Q1可以控制USB供电,应该是过冲保护。通过控制PWM可以控制输出电流,后边的0.1R电阻可以检测电流,应该是过流保护用的。最近也在做这块,可以交个朋友1192731856

网友C:
你的控制芯片没给出来啊,呵呵

网友D:
图的右边是升压电路,5V/升压给3串的电芯充电

网友E:
理解升压主要是在第一个小红箭头那里,PWM控制MOS管一会导通一会截至,导通的时候L1就被加上左正右负的电压,这样电感的电流就逐渐增加,达到所需要的电流时,MOS管截至没有电流通路了,但L1电流不能断续则继续流动,通路就只能是D1。
怪就怪在这里:此时电感的电流是从左到又通过D1继续流动,但电感的电压是左边5V、右边有13V左右。
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电感中的电流是可以往电压高的地方流的,这样完成升压。

网友F:
BOOST升压呀。

这个电路的原意是既能BUCK 降压 又能 boost升压。

根据控制信号和所焊接的件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理解升压主要是在第一个小红箭头那里,PWM控制MOS管一会导通一会截至,导通的时候L1就被加上左正右负的电压 ...

那么要想增大输出电流,是不是要调节PWM方波的占空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么要想增大输出电流,是不是要调节PWM方波的占空比?????

是的。
不过,电源都是闭环的、自动调节的。也就是说,在输出端有电压采样,然后放大,最后控制PWM。前两个功能很多用TL431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解升压主要是在第一个小红箭头那里,PWM控制MOS管一会导通一会截至,导通的时候L1就被加上左正右负的电压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PWM给电感储能,然后给电池充电。这是DC-DC升压芯片内部的电路。通过控制三极管Q1可以控制USB供电,应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