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菜鸟上路 求 KL16 的IAR工程实例(已解决)

楼主(2014-07-25):
各位大侠: 小弟刚接触 MKL16Z32VFM4,找遍全球都没有例子,现在设计好了板子,但没有程序验证,谁能帮助提供下IAR的简单例子来参考下,谢谢!

网友A:
楼主KL16的可以参考FRDM_KL26的代码: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1&WT_TYPE=Lab and Test Software&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exe&WT_ASSET=Downloads
但是肯定要改改,因为你的flash比较小,代码是KL26Z128VLH4的。
如果是要一个简单的代码,我建议你到我们的官网下一个Processor Expert软件,可以直接到IAR工程的。

网友A:
如果你急用,我可以先给你做个你这款芯片的模板,但是具体的功能代码,你可以自己去加好不好。

网友A:
待会我帮你生成个,
你IAR是什么版本的,给我版本号。
还有你是想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如果要外部晶振,请给我你的外部晶振数据。
还有,你要翻转IO,你要翻哪个IO。

楼主:
好的,我是用IAR 6.5,外部晶振 8.0, 请你帮忙建立个工程可以控制PC0和PC1的输出就OK,其他我自己改再验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是用IAR 6.5,外部晶振 8.0, 请你帮忙建立个工程可以控制PC0和PC1的输出就OK,其他我自己改再验证 ...

楼主你好,你的IAR版本实在太低,请去下载新版本的IAR,否则可能不支持KL16芯片,我最低版本是IAR6.60。
现在最新版本已经到了IAR7.20了。所以,一定要升级你的IAR,否则你打开我的工程也会有问题。

楼主:
呵呵,抱歉现在才回复,因为新手,发帖数量限制了。
那好的,我正在下载个6.60版本的IAR。
请你帮忙建立个6.6版本的工程,
能否在工程里配置好UART0参数呢?我需要验证下它的收发是否正常。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抱歉现在才回复,因为新手,发帖数量限制了。
那好的,我正在下载个6.60版本的IAR。
请你帮忙建立个6 ...

UART0,你的引脚是多少?

楼主:
PTA1 或PTA2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A1 或PTA2

楼主,参考这个程序,我已经测试在KL26开发板上测试过了,IO,PTC0,PTC1大概1S翻转,翻转同时会通过UART0,打印一个KL16 TEST!.
波特率19200,下面你自己测试下啊。
注意IAR的flashloader以及icf的配置哦。

楼主:
太感谢你了,我先测试下,保持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我先测试下,保持联系。

不客气,如果有问题,直接给在你帖子里给我回复,我会收到通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有问题,直接给在你帖子里给我回复,我会收到通知的。

您好,程序通过J-LINK烧了进去,能运行。
目前就是无法用IAR在线调试,提示的flashloader有错误,请问下如何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程序通过J-LINK烧了进去,能运行。
目前就是无法用IAR在线调试,提示的flashloader有错误,请问下 ...

flashloader 你要选择的,不选择肯定是debug不了。
马上给你截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程序通过J-LINK烧了进去,能运行。
目前就是无法用IAR在线调试,提示的flashloader有错误,请问下 ...

选择到你IAR根目录下: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
这个下面的FlashKLxx32K.bo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到你IAR根目录下: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F ...

您好,我已经选择好这个文件了,但还是提示相同的错误。请问还有其他原因嘛?
还有用J-LINK烧写时出现以下这个窗口,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啊?

烧写错误窗口

烧写错误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已经选择好这个文件了,但还是提示相同的错误。请问还有其他原因嘛?
还有用J-LINK烧写时出现以 ...

你flashloader界面截图给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已经选择好这个文件了,但还是提示相同的错误。请问还有其他原因嘛?
还有用J-LINK烧写时出现以 ...

另外,你把linker里面config下的文件换为工程下:KL16_TEST\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的ProcessorExpert.icf试试。
我这边都是可以的。
你版本是IAR6.60吗?
之前不是可以烧进去的吗?现在是烧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lashloader界面截图给我看看。

请看设置和错误的图片:

错误

错误

设置

设置

换了icf文件都是一样;
确认我的是IAR 6.6
之前确实是烧进去了,因为指示灯在按程序闪烁着;
但现在我改变程序后,烧不进去,J-Link弹出上面那个窗口;
而IAR是一直无法在线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设置和错误的图片:

你JLINK还能识别芯片吗?
不行,你把我给你的代码重新解压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JLINK还能识别芯片吗?
不行,你把我给你的代码重新解压个试试。

可以的,还是可以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还是可以连接。

再改flashloader,然后再试试。
等你结果!

楼主:
Hello,我已经是选了32K的flash哦, 但是还出现相同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llo,我已经是选了32K的flash哦, 但是还出现相同的错误。

难道是JLINK结合的问题?
我用的opensda,回头我把我板子焊上SWD,然后用JLINK试试,但是估计会迟回复你了。
因为现在没有实验室钥匙。
暂时你先烧进去调试把。

楼主:
OK,谢谢你的帮助!等你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设置和错误的图片:

楼主,你打开这个路径: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
看看你自己文件夹里有没有FlashKLxx32K.board
我怀疑你就没有这个文件。
还有,确定你是debug状态,release是不行的,就不能debug

楼主:
抱歉,我这里的环境应该是跟你一边样的哦

网友A:
楼主,我已经用JLINK试过了,我还是可以的,你配置烧录是不是用JLINK呢?

你把你JLINK驱动更新到最新试试。我现在是4.88b的。
我用JLINK,下载,debug均OK。
请检查你的JLINK。

楼主:
我的J-LINK经过我**的,不知道是否有问题,但驱动显示有J-LINK。版本是 6.86b
我现在换了块板,现在用可以烧写进去,没有报错,但程序不运行,没有输出。
IAR还是不能正常在线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PU是MKL16Z32VFM4 那那么工程里面有那些地方需要更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板子后,发觉程序可以用J-LINK正常烧录,不再提示错误,但程序没有运行起来。
同时可以进行IAR在线调试,但发现程序在时钟检测那一步就一直停留: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板子后,发觉程序可以用J-LINK正常烧录,不再提示错误,但程序没有运行起来。
同时可以进行IAR在线调 ...

这个你需要检查你的外围晶振,是晶振有问题或者没起振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CPU是MKL16Z32VFM4 那那么工程里面有那些地方需要更改的吗?

工程不需要修改,我给你的代码我这边跑都没有问题,不管是PE还是JLINK。
估计和你板子或者仿真器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J-LINK经过我**的,不知道是否有问题,但驱动显示有J-LINK。版本是 6.86b
我现在换了块板,现在用可 ...

外围晶振电路查查,看是是否起振了。
你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晶振电路查查,看是是否起振了。
你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抱歉!这几天出差了没有时间回你的帖子,谢谢!我继续研究下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这几天出差了没有时间回你的帖子,谢谢!我继续研究下再讨论。

好的,实在不行,你直接先改内部的晶振调试试试,应该是你的晶振电路有问题了。
你用示波器测测是不是起振了。

网友B(2015-09-08):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需要检查你的外围晶振,是晶振有问题或者没起振导致的。

你好 在论坛里面看到你的帖子,有个问题非常想请你帮个忙。
希望您能不能帮忙建立一个MKL16Z128VFM4的 KEIL的工程呢~新手上路才接触飞思卡尔,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例程,都快急哭了:dizzy:     用的KEIL4  MKL16Z128VFM4   内部晶振  能不能帮忙建立一个工程,包含了所有外设的底层库,主程序就PTC来回翻转就可以了,万分感谢啊。我的邮箱是124193459@qq.com:hu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在论坛里面看到你的帖子,有个问题非常想请你帮个忙。
希望您能不能帮忙建立一个MKL16Z128VFM4的 KEI ...

你新建一个帖子出来,我把代码传到你新的问题贴里面。
尽量不要跟在别人已结贴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