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ACTEL FPGA的库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用的FPGA型号是A54SX32A,VHDL代码已验证正确,是公司离职同事编的,我接手了有点不明白。下面是程序的部分,省略号代表其它无关程序,只贴出了有疑问的部分: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A54SXA;
use A54SXA.components.all;
.........................................
..........................................

component GND          --for U24 : GND use entity a54sxa.GND;
   generic(
      TimingChecksOn: Boolean := True;
      InstancePath: STRING := "*";
      Xon: Boolean := False;
      MsgOn: Boolean := True);

   port(
      Y  : out   STD_ULOGIC := '0');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VCC                     --for U25 : VCC use entity a54sxa.VCC;
   generic(
      TimingChecksOn: Boolean := True;
      InstancePath: STRING := "*";
      Xon: Boolean := False;
      MsgOn: Boolean := True);

   port(
      Y : out   STD_ULOGIC := '1');
end component;

....................................................
....................................................

U24 : GND
  port map(
       Y => NET23515
  );

U25 : VCC
  port map(
       Y => NET1918
  );

.................................................
.................................................

程序开头有一个库A54SXA的说明,后面程序调用了这个库里的两个器件GND和VCC。这个库我在工程文件里没找到,是不是ACTEL公司的标准库?百度和ACTEL官网都没找到。在哪里能找到关于这个库的资料?这两个器件开始以为就是代表接地和接电源,可实际看了程序后发现肯定不是。所以想知道关于这个库的用法。

网友A(2015-05-11):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没?请联系我,linwenwww376@163.com,谢谢!

楼主(2015-08-09):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没?请联系我,,谢谢!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