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展示】+基本高通滤波器

楼主(2014-07-25):
电路连接地址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622

设计原理与目的:
         目的:    在电力系统中,谐波补偿时用高通滤波器滤除某次及其以上的各次谐波。
            去掉信号中不必要的低频成分或者说去掉低频干扰
          高通滤波器是一个使高频率比较容易通过而阻止低频率通过的系统,其特性在
时域及频域中可分别用冲激响应及频率响应描述。后者是用以频率为自变量的函数表
示,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以复变量为自变量的的复变函数,以H)表示。它的
Hω)和幅角φω)为角频率ω的函数,分别称为系统的“幅频响应”相频响应
它分别代表激励源中不同频率的信号成分通过该系统时所遇到的幅度变化和相位变化。

       下图所示是一个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滤波器的增益电路由R2与R3组成,增益为
Au=1+R2/R3  。滤波电路由电容C1,C2与电阻R1与R4与运放 组成二阶高通有源滤波电路
其截至频率为 f = 1/2πRC.

           从下图仿真结果可以看出 ,这个滤波电路 很好的 把 正弦波滤掉了,
输出的是0V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