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内部的模拟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DSP内部的模拟比较器,它的输出是不是直接控制PWMxA和B同时输出,而不是分别控制的呢?

网友A:
记得应该是同时高阻或同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应该是同时高阻或同时输出

已经解决了,在程序中还涉及其他的TZ设计,所以有点冲突,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