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进行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4-07-25):
在使用PICkit3进行在线调试时,芯片的配置位中debug位禁止了如:
__CONFIG(FOSC_HS&WDTE_OFF&PWRTE_OFF&BOREN_OFF&LVP_OFF&CPD_OFF&WRT_OFF&DEBUG_OFF&CP_OFF);
但是调试还是可以照常进行,没有任何影响。
后来再做了一个测试,在编程模式时烧录程序时配置位中的debug位打开了,发现也并无影响。
那么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芯片配置位中的DEBUG位起到作用了没?如果有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小弟测试方法有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向各位版主和大牛们学习请教一下~

网友A:
编译模式选Release试试

楼主:
不能让帖子沉了啊,PICC的这种情况各位遇到过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模式选Release试试

我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B:
这个现象早就存在,个人猜测:
在MPLAB中选择KIT3是DEBUG工具的时候,往往MPLAB在后面就偷偷的将这个配置给改掉了。

这个配置字在芯片中真实存在,所以手册该怎么写还的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早就存在,个人猜测:
在MPLAB中选择KIT3是DEBUG工具的时候,往往MPLAB在后面就偷偷的将这个配置给 ...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修改这个配置位好像对在线调试没什么影响到底。选择PICKIT3作为DEBUG工具时,如果是MPLAB偷偷的把这个配置位改好了,这不成心拿我们这些菜鸟开心么,这种情况自己怎么会想得到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倒是挺方便的,切换模式时省了修改配置位的麻烦。感谢版主大神啊,之前遇到过一个也是PICC编译器的棘手问题,也是版主您一语道破天机,貌似这个PICC编译器资料好少啊,出了一些未知的问题只能来论坛上发帖求助,再次感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修改这个配置位好像对在线调试没什么影响到底。选择PICKIT3作为DEBUG工具时,如果是MP ...

呵呵,MCHP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新手的,因为新手搞不懂很多配置,MCHP就尽量让用户先跑起来,然后让用户慢慢了解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