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解答

楼主:
仿真时卡死,什么问题

网友A(2014-07-25):
卡在哪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哪里了 ?

就是红点那,为什么没有出现黄色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哪里了 ?

以前一点仿真就会有黄色箭头,然后单步调试,现在却没有黄色箭头,而且引脚也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哪里了 ?

卡死在这

楼主:
大神,求解答

网友B:
查查map文件,这段地址对应的是什么函数,是不是你建立project用的芯片和实际用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map文件,这段地址对应的是什么函数,是不是你建立project用的芯片和实际用的不一致?~ ...

怎么用?看不懂啊:(

网友C:
感觉像启动文件都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用?看不懂啊

额,,编译一般会生成 *.map 文件,里面有对各个函数和变量地址的描述~
查查你的工程文件目录就好了。。。~

网友D:
库函数、启动文件等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