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超诡异,stm32板子与51板子之间通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之前51下位机板与51中转板通讯。一切正常。51中转板无论换成哪块都正常。通讯如图
后来变更为stm32下位机. 与一个51中转板通讯。也正常。图形和上图差不多。就是TXD的开关控制信号有干扰。
但,当换成另一块51中转板时,问题来了。通讯失败。截图  发现接收端时间多了1S。 波特率是1200.   下位机程序顺序设定的是:先接收51中转板的数据。分析后再发送。 接收与发送处理的时间都正常。 就是接收端比原先多出了1S。

51下位机与中转板(51)通讯(无论哪块),都正常。 而STM32下位机与中转板(51)通讯,有的行有的不行。发现stm32的RX接收端多出了1S。
真是邪门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头疼多天了。 请指导

网友A:
去调试啊,
肯定程序问题

网友A:
不管是RXD还是TXD完成后都应该是高电平才对,

明显有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RXD还是TXD完成后都应该是高电平才对,

明显有问题嘛

谢谢回复。 图中RXD,TXD完成后,确实都是高电平。 现在问题就是当RXD端处于接收状态时,接收时间过长。长达1.634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图中RXD,TXD完成后,确实都是高电平。 现在问题就是当RXD端处于接收状态时,接收时间过长。长 ...

开什么玩笑,你中间那么长的低电平,就已经严重不正常了

每个发送的字节都至少有一个位的高电平和一个位的低电平,你这有吗

楼主:
有啊。Tx发送端放大后如图  RX接收端放大后如图:

网友A:
波特率1200
那么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是(1000/1200)*(8+1+1) = 8.33MS
你那片RX接收端持续0.485S是怎么回事,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1200
那么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是(1000/1200)*(8+1+1) = 8.33MS
你那片RX接收端持续0.485S是怎 ...

这个是先前的51下位机板与51中转接口板通讯时, 51下位机板RX接收端的波形。通讯正常。 您这样一说。我也不知道。 以前我理解成是中转板在PC和下位机之间中转时,所花费的时间。
现在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