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呀!MSP430F5510 LMP4死活到不了2uA

楼主(2014-07-25):
现在所有没用到的IO都置成输出,P1.0、P1.1、P1.2作按键输入接20K上拉,但是死活都是25uA
之前给JTAG口搞得功耗票解决了,现在这25uA真的不知跑到哪了
真不知道这个芯片还隐藏什么配置耗电的
现在怀疑几个地方正在找原因,有经验的同学指导下
1.USB的一些IO是否会耗掉这25uA
2.时钟配置
3.电源管理,复位

楼主:
fuck you TI!
明明不用USB,不处理就行了嘛,为毛这里还会增加功耗
加了USBPWRCTL = 0;就搞定了

网友A:
你测的是单独的MSP430F5510这颗mcu的功耗吗?
如果有外围电路,外围电路也会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是单独的MSP430F5510这颗mcu的功耗吗?
如果有外围电路,外围电路也会耗电的 ...

问题搞定了,确定是usb引起的

网友B:
实测单独的MCU的功耗的可以的?2uA,很是不错的啊。

网友C:
就是么,注意外围电路的啊,低功耗的时候,把外围电路的都关掉的。

网友D:
定时器不用,但是你定时器开着,也耗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不用,但是你定时器开着,也耗电啊

估计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定时器你没用到,不去管他他是不会开启的,是不会耗电的
但是这个USB我也没用到,我也不去管他,他就躺在那耗了20多uA的电,不科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