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7-25):
实际设计的想得到的是10hz的高通滤波电路,但结果是这,求告诉该咋改

网友A:
你那电阻一段接输出一端接2脚试试,然后自己算戒指频率的值设置电容参数  可以用软件设计下,设置高通与截止频率  然后再仿

网友B:
滤波只是衰减而已,并非完全不通。
另外,示波器的引线可以用不同颜色,这样曲线的颜色就不同。
改变引线的颜色:线上点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只是衰减而已,并非完全不通。
另外,示波器的引线可以用不同颜色,这样曲线的颜色就不同。
改变引线的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电阻一段接输出一端接2脚试试,然后自己算戒指频率的值设置电容参数  可以用软件设计下,设置高通与截 ...

那个电阻,R1还是R2?

网友C:
1、你电路不对;
2、电阻,电容太大;

网友C:
输入100HZ情况:

网友C:
输入10HZ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100HZ情况:

我想要的电路是10hz的高通电路,但你这个在100hz时看着还有衰减,这样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电路是10hz的高通电路,但你这个在100hz时看着还有衰减,这样对吗? ...

电容改大点就可以了,仿真文件也发上来了;

网友D:
电容改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