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移植到stm32f407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求大神指导stm32f429的程序移植到stm32f407需要注意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A:
参考的库函数,设置,启动文件,中断名等改成407的;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启动文件的重要性, 初始化, 函数什么的吧。

网友C:
首先是启动文件,然后是系统时钟,然后是外设引脚,然后就是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