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些【负离子发生器】触摸的时候会出现【麻手】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2014-07-25):
就像触电一样。。。。。。

这种负离子发生器为什么会有静电积聚呢???

有没有不麻手的负离子发生器啊??

网友A:
几KV的高压要不麻手那是相当的困难,除非增加100倍的价钱。另外麻手也不完全是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KV的高压要不麻手那是相当的困难,除非增加100倍的价钱。另外麻手也不完全是坏事 ...

老大,不是触摸那个放电极,只是摸到外壳就麻手哦!

楼主:
不是漏电。。。。。。。。。。据说是静电积聚造成的??

网友B:
静电只能刺激一下,放电后即消失,不会连续有“麻”的感觉。据此即可判断是否静电造成“麻手”。

楼主所叙述的现像,以漏电的可能性最大。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数字表用交流电流200mA档,一根表笔触外壳,另一根表笔捏在手中(若能接到自来水管或暖气管上更好),如果能读出零点几mA电流,则可以判断是漏电引起的。如果用试电笔测,则可以看到试电笔发光。
零点几mA漏电是合格的。
某些人皮肤感觉较灵敏,加上天气热汗水多皮肤较潮湿,0.2mA电流人体也能感觉到。
正常使用,金属外壳应该接大地。估计你的设备未能良好接地。

网友C:
流过人体的漏电流要是超过10mA, 应该就被电流套牢了,能自己跑掉的一定是强人。超过100mA,人就基本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