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库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4-07-25):
hello all,
         现在我使用的处理器是STM32F103,V2.0.3的库+UCOS操作系统,现在要使用双路CAN,所以需要使用STM32F105(7),
问题一:V2.0.3的库函数也完全支持STM32F105嘛?
问题二:V2.0.3库 没有CAN2的定义,移植V3.3.0的库太麻烦,我打算在V2.0.2库里增加对CAN2的寄存器的定义,不知是否可行?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问题一:V2.0.3的库函数也完全支持STM32F105嘛?   不是的, 起码这个 CAN2 就不支持.

打算在V2.0.2库里增加对CAN2的寄存器的定义,不知是否可行?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没有什么不可行的, 只是你会很麻烦, CAN1, CAN2 的函数还不通用, 太折腾人了, 所以不建议你这么做
V2.0.3 升级到 V3 并不很麻烦, 有官方的手册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V2.0.3的库函数也完全支持STM32F105嘛?   不是的, 起码这个 CAN2 就不支持.

打算在V2.0.2库里增 ...

感谢回复:
另外我的目前在STM32上运行OK的代码 直接不加修改的运行在STM32F105上 可行吗?   我已经看过I/O口 两者I/O口 兼容,请问是不是 F103的外设的寄存器地址和STM32F105的外设(如果STM32F105有相同外设的话)的寄存器地址一样呢?

网友B:
如果LZ是在做新的设计,还是从最新的库开始开发吧。

STM32F1的Cube还没有出来,可以从F1的标准外设固件库开始,最新版本我记得是V3.5.0好像

网友C:
最新的是3.5库;
直接移植最新的好了;
更换参考的库函数,启动文件,中断名等,就基本OK了;

网友A:
在STM32上运行OK的代码 可以不加修改运行在STM32F105上.
STM32F105的外设寄存器地址兼容 103, 并做了扩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Z是在做新的设计,还是从最新的库开始开发吧。

STM32F1的Cube还没有出来,可以从F1的标准外设固件库 ...

谢谢指教,
接手前同事的案子,现在再做改版,因为牵扯到UCOS操作系统 ,所以在赶项目阶段才不打算更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是3.5库;
直接移植最新的好了;
更换参考的库函数,启动文件,中断名等,就基本OK了;

感谢回复,
因为牵扯到UCOS操作系统 ,所以在赶项目阶段才不打算更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上运行OK的代码 可以不加修改运行在STM32F105上.
STM32F105的外设寄存器地址兼容 103, 并做了扩充 ...

非常感谢,之前是用FREESCALE的MCU  刚接触STM32系列的产品 还不清楚系列产品的兼容性,谢谢指导。

网友D:
逻辑上是可行的,不过这样不麻烦吗,你还在用2.0,是不是有点老了点啊?

网友E:
楼上建议比较好,用最新的库来做吧。如果不支持可以自行添加对应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