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经验分享】KE02在IAR和KEIL中以常量形式初始化EEPROM值

楼主:
【经验分享】KE02IARKEIL中以常量形式初始化EEPROM
一,  经验分享描述
        写这篇经验分享的原因是,之前有一个客户,他希望在KE02的芯片中,不要出现使用EEPROM操作命令的形式初始化EEPROM,但是需要芯片的EEPROM中就有他所规定好的数据,以便于程序直接调用。其实就把EEPROM中的数据当做固定在flash的数据一样使用。而目前也没有看到使用具体的工具去直接烧写EEPROM,所以我们就想是否能够像flashconstant的定义一样定义EEPROM的数据呢?通过实际操作发现还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就分享了这篇在IARKEIL中如何直接定义常量到EEPROM中的经验分享。其实方法和之前本人分享过的经验分享“KE02CW中使用常量形式初始化EEPROM”合为姐妹篇,当然这种方法也使用于直接定义常量在flash中,方便IAR以及KEIL的用户。
二,  经验分享IAR环境下实现
IAR环境下,共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常量的定义。
1,          直接地址指定法
定义格式如下:
#pragma location = 0x10000000
__root const char  __EEPROM_config[] = {…}
这里,我们以从0开始递增的方式填满EEPROM的256个字节,具体定义如下, 在主程序中:
#pragma location = 0x10000000
__root const char  __EEPROM_config[] = //@ ".intvec" =
{
0x0,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B,0xC,0xD,0xE,0x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
...
};
2,          Icf文件段地址指定法
       这种方法就是,首先在.icf文件中定义一个段,指定地址到EEPROM的地址,然后再将常量的位置指定到.icf所定义的段的地方。
   Icf的修改如下:
然后在主程序中定义格式为:
#pragma location = ".eep"
__root const char  __EEPROM_config[] = {…}
这里,我们以从0开始递增的方式填满EEPROM的256个字节,具体定义如下, 在主程序中:
#pragma location = ".eep"
__root const char  __EEPROM_config[] =
{
0x0,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B,0xC,0xD,0xE,0x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
...
};
3,测试结果
本次测试是以FRDM_KE02开发板为平台,调试使用板上opensdaIAR7.10,建议大家使用高版本的IAR,避免出错。
两种方法的测试结果都一样,进入DEBUG状态后,查看memory如下:
可以看到,内存中EEPROM已经有了定义的值,也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结果一样。
三,  经验分享KEIL环境下实现
1,          定义常量到eeprom地址
定义格式为:
const char  __EEPROM_config[]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
实际定义,从0开始递增的方式填满EEPROM的256个字节:
const char  __EEPROM_config[]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
{
0x0,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B,0xC,0xD,0xE,0x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
...
};
2,          测试结果
      本次测试是以FRDM_KE02开发板为平台,调试使用板上opensda。编译器版本MDK5.10,进入DEBUG状态后,查看memory如下:
可以看到,内存中EEPROM已经有了定义的值,也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结果一样。
四,  附件
附件提供了本文的PDF,参考文档以及测试代码。

楼主(2014-07-25):
不足之处,恳请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如果大家有其他工具可以直接烧写KE02的EEPORM的,也欢迎推荐出来。

网友A:
好贴啊,不能沉,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