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F429探索套件能当烧录器给其它芯片烧程序吗?

楼主(2014-07-25):
试了一下,给stm32L152烧录,没有成功。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用。 用的是ST的自带下载工具。
STVP  总是报错 the device is protected!!!

网友A:
是个好想法,,,但怎么烧呢?硬件怎么连接的?
discovery上的确带st-link,不过烧的是discovery上自带的那块mcu~

网友B:
如果显示:the device is protected!!! 请用ISP烧写。F429的st-LINK也处理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想法,,,但怎么烧呢?硬件怎么连接的?
discovery上的确带st-link,不过烧的是discover ...

当然可以烧其他板子上的STMCU芯片。。。

网友C:
报错信息说明你的目标芯片STM32L被写保护或者被设置了读保护(从而默认把片上flash的前几个sector自动写保护了)。

STLINK+STVP读取一下option byte来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烧其他板子上的STMCU芯片。。。

多谢香主指导,又涨姿势了~

网友D:
DISCOVERY 有介绍如何烧入其它板子芯片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