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个电路怎么才能提高12V处电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5):
老潜水号了?...必须回答你...:lol
1、D6/D7/C2/R4 间漏画短接点
2、增加12V输出电流措施:
     A:减小R14、R15阻值; 具体参数需要知道你的具体需求。
     B:减小R16、R17阻值;
     C:增加C9容量;
     D:R14、R16前串一个1N400X,然后并联100uF/XXXV 电容到地; -- 可能需要用TVS或稳压管组成的并联稳压电路防止电容被充爆。 -- 这一步不做可能也可以用。
     E:如果还不够用 -- Q2增加一级13003,改为达林顿结构,极可能需要增大或加散热片。

网友B:
这电路着参数!?
吐血!

网友C:
12V处电流,你要多大?

网友D:
电流大管子会发热严重,管子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处电流,你要多大?

10-15ma就可以

网友E(点评):
为这点电流?我顿时晕了过去!…

网友F:
用13001弄个小开关电源估计元件不见得多多少。。。。。

网友E:
侧漏!…用电容降压整流…最好用并联型稳压电路…(道理不辨自明)

网友G:
建议换电路

网友H:
按照NCP1014的模板搭建一个BUCK电路供应12V,楼上几种方法不错,但是D有些不好会造成填谷电路一边失衡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后。

楼主:
怎么结贴给分呢?

网友I:
推荐你学习“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讲解实战经验,模电技术直接得到提升并运用到工作中。
第一部免费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1&uk=3204500172
第二部和第三部以及第四部视频已在淘宝发布http://fcsddz.taobao.com
主讲张老师QQ#437521793,邮箱songshanguiren1314@163.com
学习过之后会得到非常快地提升。